同步控制和联动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4-06-16):
各位大侠,不太明白同步控制和联动控制的区别,窃认为联动能够完成同步控制,不只对否!!!!请各位赐教!!!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扣字眼有意议吗?

网友B:
联动 -- 按照一定的关系互相运动, 电子齿轮为一例. 同步 -- 同速度,通相位.

楼主:
同步控制和联动控制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认为在扣子眼的话,说明你没有真正理解到他们的区别,如果两轴联动走相同距离直线插补的话,可以实现同步,但也不是真正的同步,它是不同的两轴,有各自的零点,尤其在双支撑升降运动中,零点没有调好的话,位置控制上同步,运动其实不平稳。而同步控制可以只设一个零点,另一个轴走位置同步。

网友C(2004-08-15):
求教液压双支撑升降装置,要求被支撑物体水平,有什么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