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4017+怎么做不了初始化?

楼主(2004-06-16):
亚当4017+为什么做不了初始化?原因是我在与组态王6.03连接的时候出现数据返回错误,后来我找到了原因是因为亚当4017+的校验和(checksum)要改为选折,但是我用的是可以做初始化的。为什么还做不了呢?请问各位前辈可以给我指点指点吗?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还有我已经把拨挡开关拨到INIT再上电也不好使呢?是不是模块出现了问题啊?还有以前的模块有2个电阻也被烧毁了,那2个通道也被损坏。我现在换的是新的,就是该不了?不会上次把我的4520也损坏了吧?但是我用测试程序的时候每个通道都是好使的?我在这里真的希望大家能给我出点主意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亚当模块除了修改波特率和效验核以外,不用使用INIT,其他都可以动态修改,但修改后要等待7秒(不用断电)才能使用新的设置。 使用INIT*时应按如下步骤进行: 1、断电将INIT端子与GND短接 2、加电等待至少7秒(此时设置自动变为缺省状态波特率9600、地址00H、效验核禁止,但内部任何设置都不变,如果不修改,恢复后仍为原设置) 3、使用缺省状态对其进行新的设置。 4、断电、断开INIT。 5、加电等待至少7秒,新设置即可生效。

楼主:
谢谢指教,我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了。我就是要使用效验核,因为与亚控的组态连接的时候要用到,所以要设定。我先按你的办法看看,因为我的模块是4017+本身就有那个拨挡开关可以做初始化的,我再按你的办法看看。真的谢谢你了!

网友B(2007-05-20):
4017+有拨码开关

网友C(2008-05-12):
为什么我搜索不到亚当4050模块?模块都连接好了,安装了ADAM4000-5000 Utility之后.点击搜索,就是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