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过电压的请教

楼主(2004-06-16):
我以前的公司应用的是AB公司的PLUSII和imparct变频器,在应用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过电压的问题,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断电,重新上电,请问可否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会过压?急停?

网友B:
你用在什么场合?经常出现过压说明你的设计或者设置本身就有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对。

楼主:
是在运行当中就会出现过压的,是在纸机控制系统中

楼主:
我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案,把直流母线串连,加一个转换器,但不知道价格怎样,具体用什么型号?望告知,谢谢.

网友A:
也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常见是附近有接触器动作!

网友A:
急救可用“自动复位”功能。

网友C:
过电压一般都是有再生能量产生,造成的。一般传送设备中,机械部分都是硬联接,如果变频器没有制动单元,在设备运行中,机械部分突然有卡阻,就会造成变频器过压,这种情况是干扰的很少的。 有两个原因: 1,你的变频器力矩提升参数设的偏高。 纸机设备中要求同部的,所以运行中,力矩是逐部增加的,力矩提升参数设的偏高,就容易过压,这个问题要常见。 2,你的变频如果变频器力矩提升参数设低还易出现,就加制动单元。

网友C:
过电压一般都是有再生能量产生,造成的。一般传送设备中,机械部分都是硬联接,如果变频器没有制动单元,在设备运行中,机械部分突然有卡阻,就会造成变频器过压,这种情况是干扰的很少的。    有两个原因:    1,你的变频器力矩提升参数设的偏高。 纸机设备中要求同步的,所以运行中,力矩是逐部增加的,力矩提升参数设的偏高,就容易过压,这个问题要常见。    2,你的变频如果变频器力矩提升参数设低还易出现,就加制动单元。 还有就是闭环控制中,参数没设好,但都没有加制动单元好,加了制动单元后,许多参数的调节犯围会更宽,设备能更平稳运行。

网友D:
过电压分为加减速过电压和恒速过电压;加速过电压可能加速时间短,减速过电压可能机械惯量大,超过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使电动机处理发电状态,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恒速过电压可能是被牵动,可以用公用母线来解决,但要注意电源同相!

网友D:
勿不可用自动复位,容易使变频器烧坏!找到过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