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计算机与数控车床的信息联接

楼主(2004-06-17):
请问大侠们,把计算机已经编好的程序怎么才能传给数控车床,具体需要什么设备?要求不增加软件,谢谢,请帮我分析简单点,呵呵,因为我是菜鸟哈。 zzhang_yiwen@163.com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

楼主:
WinDNC是适合于我国企业的DNC通信软件。用该软件可组成PC机DNC通信站,可构成工厂级或车间级的星型DNC通信网。该系统最多可同时与32台CNC机床进行RS-232串口通信,一台PC机可同时为32台机床服务。 随着CAD/CAM系统的逐步普及,CAD/CAM系统与数控机床之间的联网显得日趋重要。WinDNC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WinDNC是CAD/CAM与数控机床之间的联接纽带,是数控机床机外编程的好帮手,是生产率倍增器。用DNC软件对车间里的NC机床进行联网可得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是目前有效使用NC机床的一个重要手段。 WinDNC系统是Windows下的一个应用程序,运行于PC及其兼容机。它本身是一个多任务通信软件,该系统在进行RS-232串口通信的同时,还可同步进行文件编辑、PLT文件转换或加工程序验证,这为正确传输N/C程序提供了良好的辅助手段。为完成这些工作,除了RS-232多用户卡外(1对4以上系统), 该系统不需要附加其它硬件。WinDNC能充分利用PC机的硬件资源,其总体性能可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媲美。 一 系统的组成: DNC通信软件 + 若干块RS-232多用户卡 + 远程驱动模块 (用户可选)。 二 系统性能: 1. DNC通信性能: WinDNC对RS-232通信协议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灵活处理,可适合绝大多数数控系统,如FANUC、MITSUBISHI、OKUMA、SIEMENS、NUM、美国AB、辛辛那提·米拉克龙等。 WinDNC系统可同时与32台CNC机床进行RS-232串口通信,一台PC机可同时为32台机床服务。 用该系统可组成工厂级或车间级的DNC通信网,能大大提高NC机床的使用效率。 在远距离通信时,系统可配上远程驱动模块,可使RS-232串口通信距离达到1-10公里。 远程调用功能允许操作者在机床所在地一方遥控指挥计算机发送文件,而计算机一方可做到无人看守。 系统能充分利用PC机的软硬件资源,能传输非常大的加工程序,一般可达到几兆字节(取决于硬盘空间大小),能完全满足实际加工需要。 转换表功能允许用户在通信的两端对发送和接收的字符进行任意转换,以满足特殊场合的需要。 2. 文件编辑性能: 系统内有全多窗口屏幕编辑器,其操作方式与一般的编辑器相同。可同时编辑多个文件。 在系统与机床进行通信时,编辑程序可正常进行。 在计算机有8M内存时,可编辑长度达到3万多行的N/C加工程序。 3.N/C程序验证性能: 在WinDNC系统中,有N/C程序的验证功能。无论是手工编制的N/C程序还是CAD/CAM软件自动生成的N/C程序,该功能都能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模拟加工,能在计算机的屏幕上显示出刀具的运动轨迹,这为用户判断N/C程序是否正确提供了一种非常便利的手段。 可在XY、ZX、YZ平面及3D空间显示刀具轨迹,并可在XY、ZX、YZ三个投影平面同时显示。且有刀具轨迹的实时记忆功能及刀具轨迹的实时缩放及平移功能。 当计算机有两兆以上内存,系统可对超长N/C程序进行验证,对于有4兆内存的PC机,系统可验证长度达到32768行的N/C加工程序。 系统在对N/C程序进行验证时,其G码格式与FANUC 0、6、11系统兼容,并可对程序中的常规错误进行检查。 4. 灵巧CAM特性: 在WinDNC系统中,可把AUTOCAD生成的图形转换为2.5维G代码N/C程序。用户非常容易掌握该功能,我们命名为灵巧CAM功能。该功能非常有用,无论AUTOCAD生成多么复杂的图形,该功能都能将其转换为数控加工语言—G、M代码。比如数控切割机要切割出某一汉字,如用手工编写出该汉字的G码程序将非常烦琐且效率低下,而用灵巧CAM将非常容易实现,只要在AUTOCAD环境中输入该汉字,然后生成绘图机数据文件(*.PLT文件),经灵巧CAM转换就可轻松得到该汉字的G代码程序。

楼主:
三为: 请问如果不增加软件的情况下,增加RS-232多用户卡 + 远程驱动模块能否达到该效果?

楼主:
一、通讯方式 l 采用三线式RS-232通讯(发送TXD,接收RXD,地GND) l 通迅波特率:600,1200,2400,4800 l 数据格式: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 l 校验方式:偶校验 l 在编程器后板有一9芯D型插座其管脚定义为: 2-RXD 3-TXD 5-GND(0V) l 编程器上的RXD与计算机的TXD连接, 编程器上的TXD与计算机的RXD连接 计算机的TRS与CTS短接,DSR与DTR短接 (对9芯连接器,管脚定义如下: 2——RXD 3——TXD 4——TRS 5——GND 6——CTS 7——DSR 8——DTR ) 二、文件格式 用于通讯的文件应为标准的ASCII文本文件。所编制的加工程序应严格按照编程手册的规定。 * 文件首行为空行,第二行为程序号: %PXX * 每一程序段之间均需用回车<CR>换行符<LF>分隔 * 文件末尾应有文件结束符 * {,}之间的内容为注释,系统在接收时将把它们去掉,注释不可嵌套 四、加工程序的编辑 可采用DOS中的EDIT或是WIN95、WIN98中的记事本按要求的格式编辑。如用WORD则应按带换行符的文本方式存储。 三、计算机通讯操作 在IBM-PC及其兼容机上可使用收获销售方提供的通讯软件,也可由用户自己编制符合上述文件格式要求的通讯软件。销售方提供的通讯软件包括SEND.EXE, RECEIVE.EXE, COMMUN.EXE等。前两者的波特率固定为2400,后者则可变。具体操作如下: C> SEND [1,2] 文件名 C> RECEIVE [1,2] 文件名 [1,2] 为COM1或COM2,缺省为COM1 例如: SEND 1 P01.CNC RECEIVE 1 P10.CNC C> COMMUN 提示操作: Input file name :          输入接受或发送的文件名 Communication mode ,press (R/T): 通讯方式 R为接收、T为发送 Serial port (Com1/Com2), press (1/2): 按1为COM1口、2为COM2口 Baud :600、1200、2400、4800,press(1-4):  选择1-4对应上述各波特率。 在通讯过程中均应将接收方首先只要置于接受状态,然后发送方才可开始发送数据。

楼主:
大侠,我还是没懂,能不能再分析得简单点,不好意思。 可使用收获销售方提供的通讯软件,也可由用户自己编制符合上述文件格式要求的通讯软件。 这个难度的就吃不消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