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直流伺服驱动器的大虾们

楼主(2004-06-17):
如果我采用直流有刷电机 峰值堵转电压60V 连续堵转电压24V 想实现调速和频繁正反转 并且采用绝对式编码器反馈 那么该采用什么样的电源,是60V的,24V的还是可调的? 市面上有没有能用的直流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当然有了,你在哪里,不但有,而且很多。不用担心,我不是卖东西的,我可以帮忙。推荐你使用Copley controls或者AMC的产品,详细资料可以在它的网站上查到。我的联系电话是82357951-525。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使用电压不要超过堵转电压太多,建议你使用36V或48V电压。不能光看电压值,应这样计算:电枢内阻(包括功放主回路)乘以连续堵转电流得到连续工作的电压值。

楼主:
我到Copley的网站上查了一下 他们的数字式直流驱动器的反馈需要A/B信号 绝对式编码器有这两个信号输出么? DragonShadow,你的区号是多少? 此外,在没有选定驱动器之前,我怎么知道功放主回路的电阻是多少呢??

楼主:
对了,我在上海

网友A:
功放不能接编码器,我用的copley驱动器只能接受DAC输入或PWM输入,好象也只有这两种产品。因为驱动器不同于控制器,它是一个功率放大元件,它不需要位置反馈。 我在北京,区号是010。

网友A:
主回路电阻主要取决于电机的电枢电阻。而功放的功率管电阻在0.1欧以下,有时就干脆把它忽略。

网友B(2006-07-04):
下面引用由DragonShadow在 2004-6-21 18:39:00 发表的内容:
  功放不能接编码器,我用的copley驱动器只能接受DAC输入或PWM输入,好象也只有这两种产品。因为驱动器不同于…
--------------------------------------------------------------------------------------------
功放不能接驱动器?谁说的?你这样说话很容易误导beginner,真正意义上的功放不仅仅就是几个可控硅或者晶体管搭成的,它有十分复杂的外围电路,甚至带有运算功能极强的微处理器,所具有有十分复杂的功能,它的功能远比控制器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