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ICON QUANTUM问题

楼主(2004-06-17):
我刚做了一个项目,用的是MODICON QUANTUM系列CPU为434 12A,双机热备。 由于习惯用concept2.2软件,所以在配置之前将CPU的构件下载为2.2的构件。当我将程序及配置传进PLC的时候,一做上热备PLC的反应速度就大幅度的下降(在线监测扫描周期为70-110ms,将热备的CPU停了,扫描周期为20ms左右),系统的点数在1000点左右。 我看了程序的占用量,每一项都在20%以下,只有热备区域为98%。(注:在配置里如将此区域缩小,则程序不能进行下传,提示为out of memory)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告诉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小弟在这里顿首拜谢了。

网友A:
硬件配置Configration选中extend memory,再将iec选项由68改为220即可。

网友B:
施耐德的Quantum 系列控制器主要有以下几种,CPU 113 02 ,11303,213 04,43412,534 14.由于02,03, 04是不支持IEC编程的,故这些模块就具有就有梯形逻 辑内存的概念,分别为8K,16K,16K.而在43412,534 14就没有仅说明的梯形逻辑,而是笼统的称呼内存为64 K了。 对于 jhwxy007所说,我重新了安装CONCEPT2.2,我发 现有以下几点与设定有关的地方: 1)在“PLC selection”中有“iec usable memory size”对内存有影响,默认为:300,最大892。 2)在I/O MAP中内部还有一个“EXPANSION SIZE”默 认为144,最大为21769。它们都会影响“AVAILABLE LOGIC AREA”区的大小,甚至,0X寄存器都会影响。 jhwxy007所说,“。。。。硬件配置Configration选 中extend memory,再将iec选项由68改为220即可。。 。。”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个,请明白的同仁告诉我。

楼主:
张大哥所说好象并不清楚,那两个设置如果改大的话我试过,传程序时可以传了,但是速度仍然很慢。我不知道将它们改变是不是要自动占用64K中的其他部分。还望老兄给个明白

网友B:
感谢flyingroc,正是你的提示(见前文),使得我配置过程最终取消了使用双机热备的方案了(和CHS说BYE!),因为,在我系统中我实在是担心将来用IEC编程序后会使得扫描周期大大增加。(大概有2700多点,还带CRP811) (。。。做上热备PLC的反应速度就大幅度的下降(在线监测扫描周期为70-110ms,将热备的CPU停了,扫描周期为20ms左右),系统的点数在1000点左右。 ), ZHIYU

网友B:
另外,至于64K内存的事情,你可以将1X,3X,4X,0X,都设置为0的时候,可以得到63.5K的空间,我估计这就是那个64K(差额的可能是系统用了),改变“iec usable memory size”以及IOMAP内部的“EXPANSION SIZE”都会对它有影响。 但没有计算关系。

网友C(2006-02-15):
路过,很喜欢张敬轩的帖子,虽然我是除学者,但是我觉得您的帖子质量很高,而且也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继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