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人机

楼主(2004-06-17):
我能不能在人机上做一个有两个功能的键!1它可以显示1个马达的运行状态(马达启动和马达停止) 2在我触摸是它可以切换到别的窗口?

网友A:
没有这些功能哪值几千元啊

楼主:
是可以!我们用的机器上就有这功能!楼上的朋友给个具体的做法吗?

网友B:
设置1个LAMP,1个MULTI ACTION SWITCH就可以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三菱的是有这个功能! 一个触模键可设置多个功能!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