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变频器应用Profibus

楼主(2004-06-17):
准备订购全变频桥式起重机,主钩35吨/副钩5吨,初步打算选择ACS-800系列产品分别作主、副起升控制和大、小车行走控制,拟采用S7-CPU-315DP通过profibus控制,但具体技术细节不了解,又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哪位能够提供资料?另外听说起升应该采用ACC,但ACC到底是宏,还是硬件代号?哪位有相关资料?还有,drivewindow好用吗?接口需要选什么附件?谢谢各位!

网友A:
ACC是ABB变频的一种,是专门用在提升设备上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用ACS800-01(04)的标准产品完全可以,类似你这样的客户在我们这走货很多,例如应用在钢厂的卷扬机上等等。是小的也用到ACS800-01-0120-3(重载75KW)。用不着一定要ACC的变频器不可,用(ACS800标准产品加装制动单元,外加上一套提升软件就ok了)。括号里面的东东加起来就相当于你买一台ACC(不过制动单元和提升软件属变频器可选件得单订),而且还比ACC容易订的到,价格相比也不差,性能也不差。如果想在天津订购的话打,可以电话过来。022-83711431或83711433,推荐技术工程师帮你解惑。

楼主:
谢谢楼上先生的答复,起码使我初步明白了ACC与ACS的差别。不过提升软件如何灌到ACS中去?需要特殊软件和接口适配器?另外“提升软件”是不是就替换了原来的标准宏? 另外我想知道Profibus或其他fieldbus方案是否可行,是否通过总线可以提供各种控制信号(启动、速度、刹车、停机)给变频,并将变频的状态信号读出来?考虑总线一方面是希望减少接线,提高可靠性,另外也想更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至于在哪里定货,还要等几天才能够提上日程,先确定方案才成。

网友B:
ACS800标准产品加装内置制动单元,外加电阻即可。ACS800标准产品已经有简单的提升控制功能。需通过profibus控制还要另加适配器。此产品我司已经应用在多个项目上。

网友A:
呵呵,问的够细。ABB交流在国内大部分销售的除了ACS400在北京有组装线外,全部是芬兰原装的(赫尔辛基),提升软件灌进去并不会冲掉原来的标准宏,进入我国时芬兰的工程师在那边就给灌好了,你只要调出来用就好了。 另外你如果想要知道作通讯方面的事情,可以打电话过来,给你推荐技术比较牛工程师,可以交流交流,产品你不一定非要在我们这订购不可,呵呵,<信息和技术只有不断地交流沟通,才能活份发展起来>这样也可以交流大家的信息,体现我们的实力。 没关系,可以资询。打上面的电话,或是到我们网站留言板上留言,我们的工程师也可以在留言板上帮你解答<www.wdf.cn>————welcome!!

楼主:
谢谢答复,也烦请业界朋友多多指导,毕竟这是个方案问题,优劣将关系到日后使用。由于没有经验才来此提问,希望提的其他问题也能够得到知情者更全面的回答。希望和大家合作,但前提是,我需要对系统有深入了解。

楼主:
万德福那位朋友,看了贵公司的网站,看来贵公司是ABB驱动的专业公司呢!多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