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传感器+单片机

楼主(2004-06-17):
求:压力传感器+单片机 系统工作压力范围-0.1MPa-3.9MPa 要求检测其中的3个压力点(如-0.1 , 0 , 0.1MPa)分别控制一个开关(指示灯) 要最可靠便宜的选择,请协助提供信息

网友A(2009-07-09):
教教我电流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B:
让压力信号流过一个电阻,取得一个电压信号,然后送进单片机进行采集就可以了

网友C:
俺刚做了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数据采集卡,模数转换芯片ADS7842EB,你只要买个0~5V输出了压力变松器(量程自己选)接上就可以啦!

固件可以按你的要求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