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工控软件的点数是什么意思??给我个详细的解释,谢谢!!!!

楼主(2004-06-17):
(无正文)

网友A:
力控的点数计算是只计IO点数即数据库连接项的个数,力控的变量是不计价的,国内外很多软件的点数计算是计所有变量的个数。

网友B:
所谓点数就是连接外部设备后建立标签的数量,内部标签(SIM)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