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怎样处理

楼主(2004-06-17):
我是一名新手,编写滤波程序时,先是把输入的模拟量相减,然后再把差值加起来,可当我把差值加起来时,原来是正的确变成负的了,不知为何?请大家赐教! ZYH1978629◎163.COM

网友A(2009-11-24):
你都没把你的程序写出来。。我怎么知道是你程序写错了还是其他错误!

网友B:
你用无符号正数方式查看数据!  1种可能是模拟量的值超出 3 2767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