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4-06-17):
哪位仁兄了解ABB低压变频器,ABB380伏变频器有400千瓦的吗?市价大约多少?200千瓦的大约又是多少?先谢谢了,我的邮箱为wxw201@sohu.com

网友A:
对不起,帮不了你!没接触过变频器!

网友B:
有。。。几个ABB大的分销商的网站上都有市价。你也可以访问我们公事网站www.wdf.cn上面也有,电话来询也可以拉022-83711431或83711433就不给你发邮件了,留言方便一些^_^

网友C:
一定要ABB的吗? 变频目的是为了节能,因此,只要实现调速即可。我公司生产的高压大功率电机调速系统在风机水泵调速上,比高压变频有更多优势:     1、在不需要附加其他变压器条件下,调速控制系统工作在低压环境(在高压变频器中,电子元件工作在高压环境),故系统可靠性更高。     2、调速控制系统和电机是并联关系(而变频器是串联在电路中),一旦发生故障,仅仅是不能调速,不会引起电机停转的后果。     3、实现调速的原理上的创新,使调速系统结构更为简洁,不象变频器那么复杂庞大,价格仅仅为高压变频器的1/3---1/2。     该调速系统主要应用于3KV、6KV、10KV高压、200KW以上的大中容量的风机及泵类拖动电机的节能降耗。在高压大中容量电机调速方面具有显著特点:高压电机低压控制,完全功率部分控制,节能效率显著,谐波污染小,性能价格比高。    它是我公司拥有原创自主专利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由于其突出的节能效果并且价格合理,被国家经贸委列为重点推荐和全国推广的最佳节能项目。    大量用户使用后表明,采用该调速系统节电达40%以上,通常在8--18个月即可收回投资。        如需要详细资料,请留个联系方式。你也可以和我联系:020-85666191,ddfire@21cn.com

网友D:
是什么负荷?电机电流多大?email:fantaster@sina.com

楼主:
这个项目,我不做了,谢谢大家的关心,是一拖二的系统,用在同轴连接的两台200千瓦的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