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特殊模块FX2N-2DA的使用

楼主(2004-06-17):
模块和PLC之间用TO和FROM二指令传送数据。如TO K0 K17 H0000 K1的用法如下。 1:K0 指定模块与PLC的位置关系,K0就是紧靠PLC的第一个模,K1就是紧靠PLC的第 二个模,依此类推;   2、K17 指模块的寄存器编号;   3、H000 欲向K17传送的数据;   4、K1 向K17 传送的点数,在这里为1点;   5、TO 向模块寄存器写入数据的指令。 在TO和FROM指令执行时。PLC和模块之间通过BFM来交换数据 BFM:特殊功能模块中内藏的32点16位RAM存储器,叫缓冲存储器。缓冲存储器号为0#~#32766。其内容根据各模块而不同。 PLC通过BFM同特殊功能模块之间设定有关参数。 PLC通过BFM同特殊功能模块之间读取数据 FX2N-2DA特殊功能模块中BFM#16用于保持下端8位数据。 BFM#17: B0:通过将1改变成0,通道2的D/A转换开始。 B1:通过将1改变成0,通道1的D/A转换开始。 B2:通过将1改变成0,D/A转换保持下端8位数据。 如想进一步了解。可到深圳三菱FA中心咨询。和培训。

网友A:
每一种特殊扩展模块都有其专用缓存,对照缓存表依样画葫芦很简单,不用去什么A中心培训,要学会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我是自学的~!!多动脑!!!

网友D:
我都只能自学,没办法,因只有FX-2DA没有玩过FX2N的!请问FX-2DA与FX2N-2DA的区别?

网友E(2006-04-26):
三菱的AD/DA太难用了

网友F:
我对三菱是个初入道者,希望各位多多指点,我不太理解这几步程序,为什么要对同一个地方紧接着重复写呢?程序如下: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6 K2M10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第一个模块是2DA
希望指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