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外部I/O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4-06-17):
三菱的外部I/O指令对FX2n、FX1n系列应用是否一样,我在中写这种指令,程序转换时是正确的,写入PLC后,PLC的ERROR指示灯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这么急,却没高手帮帮我

网友:
有些指令確實不能在某些plc中應用,我有碰過微分指令在Q01 PLC里出錯的狀況,想想其他辦法吧!比如我是改PLS指令.

楼主:
谢谢,那位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检查出错代码?再告诉我。

网友B(2010-02-20):
FXIN中error在闪烁,是哪里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