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高手,指令操作数中K1M50,K1X0,K4Y0是什么意思?与M50,X0,YO 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4-06-17):
请问三菱PLC高手,指令操作数中K1M50,K1X0,K4Y0是什么意思?与M50,X0,YO 是什么关系

网友A:
K1M50是M50,M51,M52,M53. K4Y0是Y0Y1Y2Y3,Y4Y5Y6Y7,Y10Y11Y12Y13,Y14Y15Y16Y17.

网友B:
严格地讲这是用位元件处理数字数据的方法,位元件组合由Kn加首元件号来表示。 位元件每4bit为一组组合成单元,KnM0中的n是组数,M0是首元件号。16bit数操作时取K1~K4,32bit数操作时取K1~K8。 例如:K2M0即表示由M0~M7组成2个4bit组。 X、Y、M、S位元件都能够组合起来处理数字数据。

网友C(2011-01-13):
我想问下,M51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D:
没明白三楼的意思?

网友E:
类似西门子QB,MB等等批量处理位元件

网友F:
请问三菱编程线可用到LG上吗

网友G:
对:熊华玲 关于

请问三菱编程线可用到LG上吗

内容的回复:

肯定不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想问下,M51表示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问M50呢?M51就是第51号中间继电器。。。

网友H(2011-03-21):
xiexie   看明白了

网友I:
三菱的位元件处理。比如K1X0指X0;X1;X2;X3的输入位地址。

网友J:
m51就是由M50-M53这四位构成一个有意义数据的次高位,比如如果要往这四个位中存放一个数据1011的话,最高位存在M50中,最低位存放在M53中。

网友K:
引用 网友J:
m51就是由M50-M53这四位构成一个有意义数据的次高位,比如如果要往这四个位中存放一个数据1011的话,最高位存在M50中,最低位存放在M53中。

好象你说反了吧?西门子的是这样,三菱最高位应该是在M53中

网友L:
12楼说的对-----

网友M:
建议找编程手册看看,上面很多内容。

网友N(2012-10-24):
真的是比较复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