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画如何实现

楼主(2004-06-17):
我想做一个电梯门缓慢打开、关闭的动画,所连接的变量为一开关量,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A:
那个软件啊?这么笼统

网友B:
用开关激活一段程序,用程序实现!

网友C:
可以用一个整数的变量 然后对这个变量进行加减编程 用你的哪个开关门变量作为加减的选择条件 电梯的门的动画连接为你定义的整数变量

网友D(2004-08-10):
你点激电梯的门在动画连接里面在缩放里设下就行了。

网友E:
我看到过!我一个客户用Intouch做的BA系统中电梯监控系统中有这一动作!回头我问一下他,再告诉你!

网友F:
在位置或大小中都可以实现 看你自己怎么做

网友G:
用一个整数的变量 然后对这个变量进行加减编程 用你开关门变量作为加减的选择条件 在做门的动画连接时你就用定义的整数变量 然后通过程序在开关与整形变量间建立连接 从而达到通过开关控制电梯

网友F:
楼下说的好~!

网友F:
cuo ,是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