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三菱PLC高手,一些指令操作数中K1M50,K1X0,K4Y0是什么意思?与M50,X0,YO 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4-06-17):
请问三菱PLC高手,指令操作数中K1M50,K1X0,K4Y0是什么意思?与M50,X0,YO 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像这种问题就不一定要高手啦?让菜鸟告诉你好啦? K1M50就是指M50至M53,四个M点的位组合.K4Y0就是指Y0-YF(A,Q) 或Y0-Y17(FX)十六个位元组合.也就是一个字.

网友B:
这分位元件与字元件,你说的这些是位元件,四位位元件组成一字元件,K后面的数字代表有多少个四位。如K3M0表示M0-M11。

网友C:
那位高人能告诉我LG的PLC怎么样将M0到M10的位状态存在数据寄存器中

楼主:
别说,我还真只是查看编程手册,没见介绍到这个问题。在读程序时发现这个现象,我以前只用中型PLC,字就是字,所以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