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氢冷发机组氢站氢气湿度测量

楼主(2004-06-17):
组件:DMP248+ 特点与功能: · 新型DRYCAP® S或DRYCAP®J传感器 · 独特的自动校正功能 · 卓越的长期稳定性 · 100%的抗冷凝传感器 · 用途广泛、使用方便 · 用户可自行组态 · 可溯源到NIST和NPL,每一个变送器均附有一个证书 · 两个模拟、一个串口通道输出 · 可选择附加的两个报警设置、表头显示、采样系统、供电模块 工业流程中需要各种准确、稳定而可靠的精密仪器以进行严格的工业控制,这些仪器必须易于安装、操作和维护。Vaisala的DMP248变送器则是用户最佳的选择,它适合在各种低露点工业环境中进行湿度控制。DMP248的设计能满足苛刻条件下对湿度的测量,并且具有坚固耐用及多用途性。 精度更高性能更稳定 在温度200C时,-60…-200C范围的露点读数意味着相对湿度非常低(0,05…4,4%RH),因此变送器的干端 (0%RH)的稳定性和准确地校正就极为重要。DMP248变送器具有自动校正功能,它调整校正曲线以保障干端读数的精确性,消除错误读数。此外,自动校正也意味着更强的稳定性,每当自动校正工作时,变送器修正任何可能发生的干端漂移。自动校正功能程序在60秒内完成,而校正间隔可由用户视工作条件而设定。 对于油污较大的机组,长期使用使得过滤器微孔受油污堵塞,湿敏元件表面长期被油污浸蚀,其表面积成一层污染膜,随着污染膜加厚,水分子穿透高分子薄膜的能力减弱,造成了测量误差。为解决以上问题,Vaisala公司与易博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设计了几套采样系统,该系统同Vaisala提供的过滤器、排污装置、传感器套筒等组成,并选用DWYER INSTRUMENTS,INC.设计的流量控制仪。通过观察流量范围,可得知前级过滤器是否被堵塞,并提醒及时清洗。清洗过程简单,且不影响发电机、制氢站正常工作。通过改造提高了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延长了探头的使用寿命,降低了维护工作量,减少了维修费用。该采样系统易安装,操作且几乎属于免维护。每套采样系统都盘装到墙面安装,不锈钢连接管件。一旦连接安装完成上电后,阀门调整一次就可获得所需的气体流速和压力范围。

网友A:
问个问题:“在温度200C时,-60…-200C范围的露点读数意味着相对湿度非常低(0,05…4,4%RH)”,测量氢气湿度时,被测氢气的温度要求这么高吗?居然要达到200℃,应该是笔误吧? 另外既然都在这儿介绍了,还请列出这款传感器的具体参数,以便大伙儿查阅,免得到处查来查去。谢谢

楼主:
应该是20度,笔误!不好意思!

楼主:
测量参数 露点温度 测量范围 (代表性) -60⋯+800C 精度(详见图表) ±20C (-50…+800C) +200C ,流速0.08米/秒,1bar 的反应时间(90%) 露点温度 -40->-200C 35 秒 露点温度 -20->-400C 240 秒 温度 测量范围 -40⋯+800C (对应于露点精度) 0⋯+800C +200C 时电子元件的代表性精度 ±0.10C 电子元件的代表性温度漂移 ±0.0050C /0C 温度传感器 Pt100 IEC 751 1/3 B级 相对湿度 测量范围 0⋯100%RH 200C 时的精度:RH<10% ±0.025%RH +读数的8.75% RH>10% ±0.7%RH +读数的2% ppmv(干气) 代表性测量范围 0⋯5000ppm 200C,1013 mbar 时的精度 7.3ppm+读数的8.3% 输出 可选择和改变的两个模拟输出 0…20mA/4…20mA 0…1V/0…5V/0…10V +200C 时的模拟输出的代表性精度 ±0.05%满量程 模拟输出的代表性温度漂移 0.005%满量程 /0C 串口输出 RS232C 选备件 显示面板 带或不带表头显示和按键,2 x 16字 LCD 探头电缆长度 2,5或10米 报警输出 SPCO* 两个 8A/230VAC 电源模块 115/230VAC 取样系统 DSS10可选型的取样系统 采样 DMP248SC 球阀 DMP248BVS 传感器保护(Ø13,5mm) 不锈钢烧结过滤器(16452)

楼主:
综述 传感器 DRYCAP®S/ DRYCAP®J(氢气) 连接 0.5mm²线(AWG20)的螺丝,建议用包皮线 工作电压 隔离的24VDC/VAC(20⋯28V) 也可选 115VAC,230VAC 功耗 最大100mA (24VDC) 建议的电流输出的外部负载 <500ohm 0…1V输出 >2kohm (接地) 0…5V 和 0⋯10V输出 >10kohm (接地) 工作温度范围:电子元件 -40⋯+600C 有显示面板 0⋯+500C 有电源件 -40⋯+450C 有报警输出 8A -40⋯+400C 6A ⋯+600C 储存温度范围 -40⋯+700C DMP248压力范围 0⋯20MPa(0⋯20bar) 带球阀安装的压力范围 0⋯1MPa(0⋯10bar) 外壳材料 G-AlSi12(DIN1725) 外壳等级 IP65 (NEMA 4) 外壳尺寸 145 x 120 x65mm 电缆束 直径7⋯10mm电缆(8 x 0,5mm²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