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的工作压差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4-06-17):
电磁阀的工作压差是什么意思呀?它对电磁阀的工作有什么影响?请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电磁线圈两端接线的压差?你可以实验一下,一般接线时一段接地,所以应该是工作电压。 不知工作压差是不是DC24V或者AC110V,AC28V?

网友B:
是指电磁阀前后液体或气体的压力之差,小于某一个值,电磁阀通电了也无法开启。

网友C:
工作压差应该是能让其动作的压差,也就是工作电压,当然有DC24V和AC110等多种(因电磁阀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D:
同意lvcm1:的观点。

楼主:
再问: 那么怎么根据工作压差选择电磁阀呀?一般我们只能知道管道中的压力,而并不知道电磁阀前后的压力差,而有些电磁阀在选择时似乎需要将工作压差作为一个选择条件。

网友E:
我因为压差是气压差!

网友F:
你说的不是非常详细,我想你是不是说阀门的前后压差。电磁阀选型时,要知道阀门的前后的最大压差,即工作状态下,阀门全关,这时的阀门前后的压差。电磁阀工作时,执行机构部分开启阀门的力要大于这个值。

网友G(2006-01-19):
你们都错了,压差指的是压力之差,并不是电压之差,看来这里面搞电工仪表的实在不少,搞流体控制的不多.选型的话去www.ybfm.com.cn看看,你会满意的.偶的邮箱service@ybfm.com.cn[/b]

网友H:
工作压差是指的先导电磁阀,一般大压力的都是这样的,如果是小压力的可以用直动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I(2006-05-13):
  我赞成"李建民"的,我搞过三年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