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BB的AC800F的趋势服务器?

楼主(2004-06-17):
最近正在作一个项目,其中要用到Trend Server,但没有用过,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邮箱是hz5077@sina.com 再次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如何使用ABB的AC800F的趋势服务器?》我的邮箱是fgf68229@sina100.com 感谢各位了!

网友B(2007-05-05):
我也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C:
都三年了,版主来给回答下,谢谢!1

网友D:
好像没什么特殊的设置吧,只要硬件里配置上,在软件组态的时候也添加上,好像就可以了吧

网友E(2007-09-26):
趋势少时,不需要用TREND SERVER;
趋势多时,需要用TREND SERVER。

网友F:
基本步骤如下:
首先安装TREND 软件(安装盘内含有),设定TREND SERVER资源节点的ID、IP;
在项目树下添加网关站节点,设定此节点为TRN 类型;
在硬件结构下添加该网关站,并指定资源名称;
检查CBF组态中网络设定中的IP、ID 与安装时是否一致;
项目合理化检查;
此后,就可以通过变量名直接组态趋势显示或在操作员站中定义临时趋势了。

网友G:
因为TEND SERVER 基于OPC , 我们还必须进行正确的DCOM 设置,同时保证所有PC USER及密码与运行TREND SERVER 登录信息一致.

网友H(2009-05-08):
dcom 如何设置呢?

网友I:
我有DCOM的设置资料 只是是英文版的  自己都看不懂 不过服务器里要改个设置   操作站里也要改   要不一样看不到趋势

网友J:
在用趋势服务器的时候,注意机子数据的交换量,如果和工程师站放到一起的话,很可能采集不出数据,考虑放到其他操作站也是一样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