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omm控件编程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4-06-17):
最近我要做一套单片机与电脑的串口通信的东西,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单片机将输入的模拟信号A/D转换以后通过串口传输到电脑,然后进行数据分析。 VC程序利用的是MSCOMM控件,程序完成后,在最开始调试的时候,我让单片机循环发送一些固定的浮点数,这时的显示非常正常,但是后来让单片机进行A/D转换以后再往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就不对了,调试的结果表示串口接受缓冲区跟本没有受到数据,也没有启动OnComm()函数。 但是奇怪的是,用超级终端调试表示显示正常,后来我把程序拿回家,显示也是正常的,单单在单位电脑上不好用,在单位的电脑上,我试着用啸峰工作室的串口调试助手v1.0来接收数据,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用v2.1的时候,接受就正常了。 所以我想估计是我在编程的时候考虑得不够周全,于是又阅读了一些mscomm控件的资料,还是没能找出问题所在,所以不得不麻烦各位大虾给我一些指点,我将非常感谢!

网友A(2004-07-21):
会不会是数据类型不对造成的,仅恭参考!

网友B(2004-12-01):
会不会是你设定的控件中的发生溢出 我只是新手

网友C:
可否给我发点MSCOMM控件的资料! 谢谢! hl8289@tom.com

网友D:
可以采用API函数,用createfile建立串口,然后利用缓冲区字符达到终端响应Readfile函数,这样可以自己设缓冲区大小和响应时间,应该不会出问题,有机会可以一起探讨 可以和我联系,MSN:south_bird@hotmail.com QQ:11744171

晕!!!

网友(2005-01-21):
是不是串口设置的问题,如波特率、数据流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