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系统接地

楼主(2004-06-17):
近来,关于接地与抗干扰的讨论比较多,认为有一些网友的发言值得商榷。现对仪表接地系统进行一下归纳,总结。请大家指正、批评 仪表系统接地分为保护接地、工作接地 一、保护接地 通常需要做接地的自控设备如:仪表盘、仪表柜、仪表箱、DCS/PLC/EDS的机柜和操作站、仪表供电设备、电缆桥架、穿线管、接线盒及铠装电缆的铠装层,以及控制室内的防静电地板。 一般来讲,使用DC24V为电源的现场仪表、变送器等无特殊要求的可不作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的方法 现场仪表桥架、穿线管应每隔30m用接地线与已接地的金属构件相连。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场接地绝不能利用储存、输送可燃性介质的金属设备、管道以及与之相连的金属构件进行接地。 控制室的仪表自控设备、机柜、仪表盘等应单独设置保护接地汇流排。其接地体可与电力系统的接地体共用。 仪表保护接地连接线标识颜色为绿色。 二、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包括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本质安全接地。 1、信号回路接地 在非隔离的信号系统中,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信号参考点。即进行信号回路接地。通常为直流电源的负极接地。使用非隔离的信号系统这是我在设计中一般的首选方法。在运行时,系统受到干扰的情况极其少见。 在隔离的信号系统中,隔离信号可不接地。这里指的隔离是每一个输入/输出信号与其他输入输出信号的电路是绝缘的。做到电源独立、 相互隔离、参考点浮空。我认为在回路较多的系统,不要轻易使用这种方法。 在控制内应设置信号及屏蔽接地汇流排。 接地线颜色标识为黄/绿线。 2、屏蔽接地 电缆的屏蔽层、排扰线应作屏蔽接地。 在强雷击区,室外架空不带屏蔽的普通多芯电缆,备用芯应屏蔽接地。主要是为了避免雷电在信号线路感应出高电压。 现场接线箱内,端子两侧的电缆屏蔽线应在箱内进行跨接。 同一信号回路,同一屏蔽层应该单点接地。 一般屏蔽接地应在控制室一侧接地。 在控制内应设置信号及屏蔽接地汇流排。 接地线颜色标识为黄/绿线。 3、本质安全接地 齐纳安全栅的汇流排必须与直流电源公共端相连(主要是保证当电源故障时能够对危险场所进行保护)。其汇流排或导轨作本安接地。 在控制内应设置本安接地汇流排。 接地线颜色标识为兰/绿线。 工作接地的方法 信号及屏蔽接地汇流排、本安接地汇流排通过各自的接地线接至工作接地汇流排。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相关规定都明确指出,当电气专业把建筑物、装置的金属支撑、钢结构、金属管道、屋顶架构等全部接地后,仪表工作接地可与电气专业合用接地装置。这样可减小雷击伤害,降低干扰。当电气专业未作这种接地连接时,仪表工作接地应采用单独接地体接地。接地体应与电气接地体不小于5m的距离。接地电阻应不大于4欧姆。 接地线的规格与要求这里就不一一写清了。各位还应以各自行业的国家规定为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 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A:
基本上覆含了接地论的精华,经典。 接地问题确实是经常讨论的问题

网友B:
我对接地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楼主总结了自己得经验给大家值得赞赏。

网友C(2005-06-19):
楼主讲得很好!

网友D:
现在都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小于1欧姆,若设备中有更高的接地电阻要求,应以更高的要求为准。

网友E:
楼主说得不错!我们还是应该以国家标准为准则,来规范设计和施工。

网友F:
我赞成闵先生的看法。我们在实际中,仪表与电气系统是连接在一套接地网系统,系统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并且保证仪表电气的接地汇入点至少相距20m。

网友G(2005-10-27):
接地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控制系统AC 电源应该来自于一个分开的系统,与其他设备和使用分开;
  2) 电源在设计时应该考虑到初始电流的冲击,至少能承受10个周期;
  3) 控制系统AC电源应该由隔离变压器或UPS供给;
  4) 控制系统AC接地应该建立在隔离变压器或UPS上,或者在附近;
  5) 控制系统工作站AC电源应该使用专门的插座;
  6) 当连接现场设备电源几个I/O接口转接器时,应该使用隔离栅条;
  7) 当AC和DC输入连接到同样的接线排,接线排必以适当的警告标签标出;
  8)  AC接地线应该与载流线型号相当或大一号;
  9) 预留一根额外的线 或使用一终端盒,以提供测试点。
  10) 接地系统的电阻必须进行测试,以保证接地能满足控制系统制造商的要求。

网友H(2008-11-18):
学习了,谢谢楼主提供的知识

网友I(2009-06-18):
EASTONE EV 增安型防爆接线箱
·符合Exe II;GB3836.1-2000 GB3836.3-2000 标准,
通过NEPSI 认证,防爆合格证号:GYB
·S304 不锈钢(标准)/ S316L 不锈钢/ 冷轧钢板
·挂壁式安装(标准)/ 支座式安装(选配)
·先进的制造工艺保证防护等级达到IP65 ~ IP67
·结构合理,外形美观,安装容易,维修方便
·可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制造增安型防爆电磁阀箱
以及不同于标准配置的产品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0℃ ~ +60℃
·海拔高度:≤ 2000m
·相对湿度:≤95%(+25℃)
·无显著摇动和剧烈冲击振动
·适用于Ⅱ类、温度组别T1~
T4 的爆炸性气体环境1 区2
区的危险场所
·最大降雨强度:50 mm/min
(户外型)
技术规格
订货指南
EV8 0 0 000000 - 0 0 / 0 0 - W
2=1/4″
增安型防外形尺寸工作环境4=1/2″
爆接线箱安装方式进线接口数量出线接口尺寸6=3/4″
箱体材质进线接口尺寸出线接口数量8= 1″
型号
外形尺寸mm 型号安装方式
宽(W) 高(H) 深(D) EV810 挂壁式
EV800303008-00/00-W 300 300 80 EV820 支座式
EV800303012-00/00-W 300 300 120
EV800304012-00/00-W 300 400 120 型号箱体材质
EV800305012-00/00-W 300 500 120 EV801 S304 不锈钢
EV800306012-00/00-W 300 600 120 EV802 S316L 不锈钢
EV800404012-00/00-W 400 400 120 EV803 冷轧钢板
EV800406012-00/00-W 400 600 120
EV800408012-00/00-W 400 800 120 型号工作环境
EV800505030-00/00-W 500 500 300 -W 户外型
EV800606030-00/00-W 600 600 300 无室内型

联系方式:EASTONE SHANGHAI ,余火焱,1365160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