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1拖16有多大的市场?

楼主(2004-06-17):
目前大多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都是一台一个驱动器,驱动器与控制器分离,如今有一种将控制器与驱动器整合在一起的产品,可以实现一个驱动控制16轴电机不同的动作,但不知道有多少用户使用,能不能推向市场,请各位同仁指点迷津。

网友:
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吗?

网友A:
关键是成本和功能。如果功能太强,那么如果只用几个电机的话就不合算;如果功能太少,别人又不愿意用。其实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国外2、3年前就出了。不过功能比较简单,而且不便宜。

网友:
谢谢,不知道大多数人用几轴电机,这样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改造,找到成本与功能的平衡点,希望大家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B:
驱控整合挺常见的,好多进口驱动器都有这个功能。倒是一带16功率上会不会有问题,还有平衡问题。

网友C:
fanuc老的交-直-交 伺服就用过这种伺服一个驱动器带三电机 不过他的触发电路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说简单的三个驱动器绑在一起. 成本一点都没低. 现在再也见不到fanuc这种驱动器了,这也是有原因的吧.

网友D:
动态特性与稳定性,还有电磁干扰等问题都要解决的。

网友:
谢谢,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能否赐教一下这种驱控一体器连接多少轴电机最合适:成本较低、性能也好,稳定耐用呢?

网友:
8轴和12轴驱动从长远来看哪个更适合我们呢?

网友E:
有这样的产品吗?本人正在寻找

网友F:
1拖16的伺服驱动器有多少组IPM?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解释一下什么是IPM吗?敝人才疏学浅,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G:
晕~我公司正在与日本的厂家商量代理这种功能的控制卡卖,但是没有拿到具体的资料,不过,就算我拿到了也看不懂,tnnd都是日文~~~

网友H:
楼上的朋友能解释一下什么是IPM吗? 晕

网友:
呵呵,楼上的朋友还有同行的啊,我们这里也在忙着翻译,不知道你们代理的控制卡是哪家的?

网友:
感谢大家,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转交给日本方面,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