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 通讯

楼主(2004-06-17):
使用lg k80s 的G7L-CUEC模块时,在编程软件中的COM参数如何设置。打算与lg的人机界面通讯,用了一RS485-232转换器,与PMU的232口连接,可否?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K80S的内置232通讯和PMU通讯 不需要转换器

楼主:
我需要通讯距离要远一些。如果使用内置232,在COM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距离远的话,你可以用485通讯 LG的PMU支持232,422,485通讯的 如果你只想使用内置的 就更简单了 把通讯设定是能,再设定波忑率等 用专用通讯协议就可以

楼主:
我使用的是PMU-200,现在买不到通讯卡,只能利用PMU-200的编程口通讯,我现在选择PMU-200的loader协议,与PLC连接起来了,但我想利用G7L-CUCE模块使距离远些,在PMU-200的编程口安装了232-485转换器,但是无论如何也连不起来,请指教PMU-200和G7L-CUCE的参数该如何设置。thanks a lot Mr(Mrs) pig

网友B:
我是LG的一级代理商。希望能给你提供最好的服务。高鹏飞T:021-34250140 FAX:021-34250161

网友A:
在通讯0里面设定通讯有效 设定波特率 停止位 数据位等 选择专用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