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LG IH的机子会跳M/C故障,这是什么故障呢?

楼主(2004-06-17):
断电后会先跳故障M/C,然后再跳低电压 这是正常的吗? 哪位能帮忙查查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正常的 不用担心

网友B:
是变频器里的一个接触器断开。在断电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如果上电后出现MC故障,需要更换LG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