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电源测试工装及软件

楼主(2004-06-17):
利用客户通用的测试仪器(如示波器、多用途万用电表等),为客户组建AC/DC,DC/DC等电源的测试平台,对电源的基本性能(如纹波、输出电压设定点、负载率、输出过压保护功能、短路保护功能......)利用软件进行全自动化的测试并保存/打印测试报告,大大提高电源企业量产能力、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非常适合新兴电源企业的电源自动测试平台的建设

网友A:
简 介   4NIC-K2-2000开关集成一体化电源是采用传导冷 却方式的AC/DC开关电源,以可靠性高、功率密 度大、抗干扰能力强,造型美观实用、免维护为 特长,广泛应用于数字电路、工业仪表、交通运 输、通讯设备、工控机等大型设备及科研与实验 用作直流供电电源。 其输出电压、电流可按需配置,且单路、多路任 选,正、负输出自定,单相、三相不限,外形尺 寸按实际订制。 产品分商业、工业和军用三个品级。 主要参数 所有电参数测试均在环境温度25℃下进行。 输入参数:AC220V±10%/50(47-63)Hz单相 或AC380V±10%/50Hz 三相 (其它电压及频率也可订制) 输出参数:DC5~300V任选 电流0.5~20A 功率2~2000W 电压调整率≤0.5% (5V时≤1%) 电流调整率≤1.0% (5V时≤2%) 纹波系数≤1.0% 工作频率50~100KHz 具有过热、过流、短路保护 可另加过欠压保护 负载率0~100% 使用率80% 效率80% 一般参数 隔离电压: 输入对外壳AC1500V/分钟, 漏电流≤10mA 输入对输出AC1000V/分钟、 漏电流≤10mA 绝缘电阻: 输入对输出、输入对外壳 DC1000V≥200MΩ 输出对外壳 DC250V≥200MΩ 输出对输出 DC250V≥200MΩ 环境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 航天军品:-55℃-+85℃ 军 用 品:-40℃-+55℃ 工 业 品:-25℃-+50℃ 商 业 品:0℃-+50℃ (工作环境温度还可以加宽) 物理参数 外壳铝合金黑氧化 六面金属屏敝 内部实体封装 特 长 高功率密度 高可靠性 高隔离电压 良好的电磁兼容性 耐高热、高寒 耐潮湿、盐雾 接驳简捷 功率在480W以上采 用自带风机的隧道 风冷外壳 型号定义 举例说明: 4NIC-K480 表示输出功率为480W的开关集成一体化 电源。其输出电压、电流可以是48V10A、 60V8A、24V20A、80V6A等。 对于自带风机的隧道风机冷外壳,其型 号的最后加一个字母“F”。

网友A:
如果您想订制一台电源。又唯恐商家仅限于批量生产,如果您的设计方案中需要一台形状怪异而且安装尺寸要求又非常精确的电源,如果您急需一种电源,又苦于生产周期太长,碰以此类问题,怎么办?4NIC朝阳电源会解决您的燃眉之急,给您精心打造完美电源,我公司是一家资深的电源生产厂商,以“4NIC”为品牌的一体化电源,不仅性能卓越,而且金玉其表,是国内唯一一家融大批量生产和单台订制为一体的电源科研、生产服务实体,我公司以用户满意为最高境界,没有任何约束用户的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请留意我们的承诺:对特殊订制者原则上不增收费用,不延长工期,以达到用户称心如意为目的。 无论电源的外形尺寸是多么怪异,还是非常廉价毫不起眼,或者是多路输出令您感到非常头痛,只要您选购朝阳电源,我们将以您的需求为宗旨,细心量您电源尺寸、精心裁您电源外形,尽善尽美的为您打造电源以达到您满意的理想效果。 总之,尽我们能力之所及,用户需要什么样的电源,我们就做什么样的电源;用户在电源性能和外形尺寸等诸多方面享有广泛的选择自由,您一旦拥有了朝阳电源,就等于您拥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电源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