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转换为wincc6.0的问题

楼主(2004-06-18):
我的wincc6.0安装成功并且可以在6.0环境下组态,可是以前用wincc 5.0 sp2做的工程用6.0的 project migrator转换时,出现错误如下: 《启动Sybase7时出错,请检查是否正确安装了Sybase7。不能执行移植。》 最重要的是帮助也打不开,我不知道Sybase7怎么安装。

网友A:
WinCC 5使用Sybase7作为后台数据库的。WinCC6使用了SQL Server作为后台数据库。我记着是有程序让其升级的。

网友B(2006-12-27):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C:
我 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转换不过来,只好又装入WIN5.0版本。

网友D:
1 安装Wincc6安装光盘内的Sybase7, 安装过程中需要插入Wincc5的安装光盘
2 安装Wincc5.1,然后删除Wincc,保留Sybase不删除,最后安装Wincc6

网友B(2007-08-14):
yuanle,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