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B编写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04-06-18):
请教各位:我用VB编写与FC6000流量演算器通讯,采用Modbus RTU协议。具体代码如下, 出现一些问题:发送01 03 40 21(16进制)应该收至37个字节的。MSComm.InBufferCount显示的是37个字节,可是赋给str变量时就不是37字节(一般只有31,32,33个字节)且str变量收到的是一串看不懂的乱码,只有用ASC函数才可以看得懂。 请教各位,如何来解决此问题。如果有哪位大侠有用VB编写过Modbus RTU,方便的话请发一个例子让我参考参考好吗?ZYY181@SINA.COM 谢谢!! //初始化 MSComm.CommPort = 1 MSComm.Settings = "9600,N,8,1" MSComm.PortOpen = True MSComm.NullDiscard = False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发送/接收 Dim a(3) As Byte Dim d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Dim abc(100) As String Dim abc1 As String Dim str As Variant a(0) = &H1 //站号 a(1) = &H3 //功能码 a(2) = &H40 //高字节校验码 a(3) = &H21 //低字节校验码 MSComm.InputLen = 37 MSComm.RThreshold = 0 MSComm.Output = a If MSComm.InBufferCount >= 0 Then str = MSComm.Input End If MSComm.InBufferCount = 0 d = Len(str) If d >= 1 Then For i = 1 To d abc(i) = Hex(Asc(Mid(str, i, 1))) abc1 = abc1 + abc(i) Next End If Text1.Text = Text1.Text + " " + abc1

网友A:
这样试一试: 改: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在读入数据处按以下方式下该修改程序: Dim buf()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buf = MSComm1.Input For i = LBound(buf) To UBound(buf) txtReceive.Text = txtReceive.Text + " " + Hex(buf(i)) Next i End Sub

网友B(2009-08-20):
协议格式不对,读多个字的MODBUS-RTU格式为:从站地址, 功能码(03),  要读的字地址高字节, 要读的字地址低字节,  要读的字的个数高字节,  要读的字的个数低字节,  CRC16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