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关于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04-06-18):
我最近想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样做? 我用的单片机是avr mega8

网友A:
你用单片机是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还是直流电机的起停?能否再具体点? 广州腾达工控设备维修中心 http://www.gzskyu.com

楼主:
既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又控制直流电机的起停。 我想用MAGA8 的PWM功能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码?

网友B:
你的电机是直流有刷还是无刷,位置反馈是利用反电势还是内置霍尔检测措施,你只有说明以上问题,我们才好讨论

楼主:
直流有刷电机,内置霍尔检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