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旋转编码器的Z相不用就不用调零位(数控机床)?

楼主(2004-06-18):
光编型号:OMRON E6B2-CWZ6C 另外E6B2-CWZ6C是否可以代替E6B-CWZ3C

网友A(2004-12-06):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2007-06-22):
我有编码器可代替以上编码器,联系:chenyueyun@sina.com

网友C:
Z相和零位是两个概念,Z相是生产商为客户提供的每圈一次的脉冲信号(当然有些生产商对Z相的定义略有不同),零位是你系统中需要使用的参考点,如果你的系统需要一个参考零位,那Z相无论接与不接,每次丢失零点以后还是要调零的!

网友D: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Z向脉冲和寻参考点(所谓的原点定位)是有点关系,但是有没有Z向脉冲和需不需要寻参考点没有关系的。寻参考点有好几中模式,其中些模式是必须要Z向脉冲配合的,但是有些不需要Z向脉冲也行!所以没有Z向没有也可以寻参考点,至于需不需要寻参考点,看你系统的状态啊,如果失去参考点了当然找找了,感觉和有没有Z向脉冲没有关系啊?也许和搂住问的问题不是同一个意思!

网友E:
跟楼上的理解一样。

网友C:
请教蓝夜:你所谓的某些找参考点模式需要Z相是指哪些模式?请举例。另外,如果使用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先要把Z脉冲位置找到,然后保证轴与壳体保持无相对运动,然后机械安装固定编码器,然后才能正常使用?这个参考点有什么用?

网友C:
所谓参考点,是人为定义的,我认为梢端是参考0,你认为尾端是参考0,请问谁的说法有错误呢?

网友F:
楼上的问题,我想可以这样解释吧。机械零点要和数控编程的零点对应起来,是肯定需要一个参考点的。而且要保证机床的精度,最起码也要保证这个参考点的重复定位精度吧。用接近开关(据说在理想境况下,2um的重复精度就不错了)明显是不够的。那么为了保证精度就在编码器做了一个Z相脉冲(通常是一圈一个)帮助校零。举个例子来说,通常的归零方式是这样,先让伺服电机快速往一个方向旋转检测到接近开关信号的时候减速,在之后的过程中再检测到一个Z相信号就完成归零。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应用,而对于消除齿隙,或则追求更快更精的零点,还要做其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