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问题

楼主(2004-06-18):
当定义I/O离散变量时出现“拥护变量范围越界”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当定义I/O离散变量时出现“用户变量范围越界”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一般变量定义对应寄存器时都会有固定的范围,请具体说明您用的哪种型号及寄存器

网友B:
这是工程值转换实际显示值的的比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