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

楼主(2004-06-18):
我现在想设计一个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的方案,控制要求是两台55KW的电动机同时来提升一个负载,要求两台电机能均匀地分担负载。我初步考虑用两台矢量型变频器,一台变频器用速度控制,一台用转矩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的转矩输出,做为转矩方式变频器的给定AI1,同时转矩方式变频器自身的转矩输出到自身的输入AI2上,两个转矩的偏差信号经PI运算后做为转矩变频器的转速给定。 有没有那位高手用过这种方式,请给予指点。也希望有相同想法的同仁进行讨论,我的MAIL:xdlys@vip.sina.com.cn

网友A:
liyingsheng:你好! 我觉得你的初步方案应该为:用两台矢量型变频器,两台变频器都用速度控制,主机的转矩输出,做为从机的速度给定.不用PID.我2000年在一套造纸机械上用这种方式进行负荷分配,到现在还正常运行,生产3200MM的瓦楞纸,现在车速已达180M.

楼主:
路在何方你好: 多谢你的回复,你说你一个转矩输出做为另一台的速度给定,这样另一台变频能和第一台一起来分担50%的负荷吗?第二台会不会过负荷或欠负荷。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LYS

网友A:
你可以第二台的调整频率增益来调整两台变频器负荷的平衡.

楼主:
路在何方: 谢谢你的回复,我最上面提的方案可行吗,我在ABB的资料和SIEMENS的资料上看到有这样用的介绍,你有兴趣帮分析一下这样可行吗。

网友A:
按理是可行的,我没有试过,我当时用丹佛斯做的. 不过您这种情况,如果负载波动大的话,用PID就很难控制.

网友B:
请问路在何方,你所应用的两台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控制方式是应用在那个分部?为什么要这样应用?我认为在纸机传动中没有必要应用两台变频控制两个传动点吧?再就是它的纸机转速只能达到180m吗?不能再提高了吗?不过我个人认为你所说的,用第一台的转矩作为的二台的速度是可行的.

网友A:
崔生,您好! 一 是用在湿部的真空伏辊和沟纹辊的负荷分配. 二 全部的传动点有11个,只是这两点要求负荷分配. 三 180M已经是极限了,因为干部当初只设计了四个烘缸.     有疑问可继续沟通

网友C:
楼主的方法肯定可行,而且从道理上看更科学些。 路在何方: 的方法也是较常用的。 楼主的设备与纸机有区别的。楼主的设备是刚性联接;而纸机两台之间就不是。

网友D:
方案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后半部分多余了,如果用上去的话系统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E:
LiYingSHeng!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两台变频器都采用带PG矢量控制,#1变频器为主,#2变频为从,#2变频器加装一速度反馈编码器。同步运行时,以#1变频器频率模拟输出量为#2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并与反馈信号实现PI控制。达到同步运行!还请各位给点意见,此方案是否可行?若采用PI控制,零速高转矩是否够保证?

网友A:
看了好多同行的发言,我总觉得进入了一个误区,关于PID的应用,前面王仁祥老师已讲的很详细,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控制目标值为一个稳定值.但在本论题里,其实实现的是如何负荷分配,而这是个时刻变化的量,它只要求两机承担的负荷比不变,从而要求从机的转速不停变化来满足负荷分配的要求,如果再用PID的话,我觉得乱套了.

楼主:
车到山前必有路: PID是控制过程变量保持在一个设定的值或一个要求的值,但不是一个不变的值。我已想过,这样用可能在负荷变化快时无法满足,但在负荷变化不大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F:
请教路在何方:我也用DANFOSS加同步卡和编码器,但有一个问题请教如果在运行中,一台变频器过载后怎样才能很快的恢复同步状态?

网友G:
哪有那么麻烦 两台 ABB ACS800 两个 RDCO-03 扩展模块 一段光纤 外加简单的设置 你就可以向使用一台变频器那样简单的完成你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