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SF6的简单方法案例!

楼主(2004-06-18):
项目内容、技术原理与功能: 近年来,天水供电局管辖的16 座变电站已更换、安装SF6开关58台(其中330KV16台、110KV20台、35KV22台),随着城网改造步伐的加快,未更新的部分充油开关也将陆续更换为SF6开关。从我们目前的检测手段来看,由于微水测试必须使设备停电,而且耗电量大,测试时间过长,而且数据受周围环境因素的干扰,诸多方面的原因,有时候还要重复测试,使变电站运行人员异常繁忙(指设备停电操作),尤其是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会造成一些不可估量的损失。应用较为先进的微水测试产品,可保证在设备不停电或少停电的情况下直接测试,耗气量也减少,数据更准确,实现快速、准确、科学地维护电网的安全运行的要求。 应用效果:采用芬兰维萨拉公司便携式露点仪对开关SF6 气体所带微水进行带电检测,判断设备状态,减少设备操作和SF6气体的损失,经天水供电局修试所油务班技术人员在10、11两月在七里墩变、莲花变和寨子变36KVSF6开关安装过程中,用该仪器对SF6开关进行了多次测试,另外在试验室内对该仪器进行了多次操作,应用效果较好,其特点是:1.体积小,携带极其方便,交直流两用电源,现场工作不需要另接交流电,每次充电后可完全满足现场测试的需要。2.操作简单,检测速度快,测量范围宽,响应时间短,3- 5分钟检测数据就可达到稳定。3.损耗小,由于检测速度快,对开关中的SF6气体消耗很少,减少了检测后的仪器附件中带有专用减压针阀,非常适合SF6开关的带电检测。

网友:
用GE 的露点湿度变送器也可以达到维莎拉湿度变送器的性能!而且价格比维莎拉的要低2000元! 详情请与我联系:崔殿 0755-83279118-33 sensor111@apollosz.com MMY35-----GE露点湿度变送器 。专为4-20mA回路供电的干燥气体或设备用户设计 。平面金/氧化铝电容原理 。测量露点范围:-90~+10℃ 。校准精度:±2℃(20℃环境温度时) 。可选RS485数字输出 DewPro MMY35是设计用于测量干燥空气装置露点的紧凑型微量湿度变送器探头,微机控制的DewPro MMY35提供和测得露点相对应的4-20mA输出信号。MMY35测量露点范围:-90~+10℃(-135℉至+50℉),精确度为2℃(3.6℉),配有有效的平面电容性传感器。该仪器可用带DewPro通信软件的PC组态和控制,该软件使用户能设定露点范围,调节回路电流和读出露点。MMY35可通过8芯连接线和PC对接,其中2芯用于RS485通信,2芯用于和24VDC电源相连的电流回路。除传感器和其陶瓷馈通座外,各与水接触的元器件均为316不锈钢材料。外壳为阳极氧化铝材料。一根3米长的8芯电缆作为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