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4-06-18):
刚涉足伺服控制,好多都不懂,请教一些基本的问题,望大家赐教 我在找用于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器时,是在DC Amplifier 这一类里找到的(如Copley的),难道平时说的驱动器就是一个功率放大器么?还是包含了PLC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 CopleyControl 的 400 Series 直流有刷驱动器,它用AB信号作为反馈 是不是说如果我设定了转速(比如用模拟输入),用驱动器就直接能得到稳定的转速控制? 如果我还需要控制其正反转,是不是必须要加运动控制卡?? 说实话,不太明白 驱动器 运动控制卡 PLC 之间的关系,哪位能教一下

楼主:
此外,为什么都是 PLC ,DSP 而不用FPGA呢?

网友A:
* 可以说驱动器就是一个功率放大器。 * 如果设定了转速(比如用模拟输入),用驱动器就直接能得到稳定的转速控制。 * 如果还需要控制其正反转,只要加负电压就能实现反转了。

网友B:
Copley驱动器本身可以正反转,只要Ref+信号由正变负即可。如果不是双端输入,将Ref-与控制器的AGnd相连。

楼主:
也就是说控制器和驱动器是不一样的,控制器不带功率元件只是实现控制功能,因此如果有了控制器就不需要运动控制卡了对不对? 换句话说运动控制卡和“控制器”是同一类东西,可以互换对不对? 改变极性可以改变电机正反转,但是制动电流/电压和反向加速时所加的电流/电压 如何控制?是不是还是需要控制器或者运动控制卡给出信号? 我需要电机转过一定角度后立即反转,非匀速运动时间越短越好,而且希望电机在“匀速运动”过程中平稳性比较好,不知道该用哪种伺服结构 Copley的驱动器可以通过给信号来快速改变电压或者电流的大小么?

网友B:
运动控制卡的确就是控制器,英文的名称就是motion controller。 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起校正作用,就相当于控制系统模型中的一个控制器,可以是PID校正器、超前滞后校正器、非线性校正(如最优、bang-bang),当然作为控制器使用的计算机也承担了执行加法、倍乘、数据采集的任务。当然这些用模拟器件如运算放大器、阻容网络来实现,可能效果还要好。但现在是数字的时代,运用计算机实现的最大优点是通用性强,只要修改一下程序就能改变控制器的特性,还能提供状态监视。 控制器术语范围比较广,如控制温度为恒温的温度控制卡也是控制器,也使用PID算法。 如果希望匀速性很好,只要控制系统设计得好,完全可以做到,稳态精度很高就行了。不过非匀速时间要短、稳定后匀速性又要好这是一对矛盾,适当折衷满足应用就行了。 Copley的驱动器接受DAC电压输入,输出与之成正比的电流,即电机电枢电流。你把它可以看作一个受控的电流源,电流与输入DAC电压成正比。电流响应速度极快,阶跃延迟小于0.5ms(电流环设置正确的话)。 驱动器并不能让转速稳定,转速稳定是电机本身反电势或磁势导致的。如果要实现转速控制,还必须有转速反馈才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用电动机-测速发电机作为伺服机构,驱动器作为受控的电压源使用。如果没有没有测速发电机,则通常驱动器是作为受控的电流源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DragonShadow 的详细解答。 如果我用绝对式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是不是将反馈信号接入控制卡,然后由控制卡将控制信号给驱动器,这样驱动器就是一个受控的电压源了对不对? 驱动器除了能改变电流外也能通过控制信号改变电压的吧。 此外,所谓的PLC是不是就在运动控制卡里?那么也有用FPGA做的运动控制卡?再有,市面上是不是也有控制器和驱动器做在一起的控制器?

网友B:
用绝对式编码器只能作位置反馈,速度是通过计算位置差求得的。应用中你把位置反馈接到控制卡的位置反馈端。控制卡根据它的内部算法求出控制量,控制量通过DAC输出。DAC输出传送至功率放大器输入端。 不错驱动器是作为一个受控的电源使用,Copley驱动器如果在速度模式下应用则是一个压控电压源(这时无电流反馈存在)。在电流模式下应用则是一个压控的电流源,使电机电枢电流与输入的DAC电压成正比。 PLC不同于控制卡,但它可以完成运动控制卡的功能。FPGA只是一种器件,单纯靠它是不能完成运动控制功能的,因为运动控制缺少不了模拟量,而FPGA是为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的。 当然有控制器与驱动器在一起的控制器,象松下的MINAS驱动器,虽其名为驱动器,它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控制器与驱动器的结合体来使用。

网友C:
精彩,精彩!!

楼主:
DragonShadow 的解释确实很精彩, 现在多少有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十分感谢! 前天去上图借了几本书:《现代直流伺服控制技术及其系统设计》、《伺服系统设计指导》、《电机控制电路》 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较实用、比较好的书,最好是上手比较快的。 此外,我想涉及一些伺服控制的设计,但是课题的时间又不允许,那么是 买一个驱动器,然后自己设计一个控制器还是 买个控制器做一个功放好? 哪一个对今后的工作更有帮助呢? 此外,我想问问,是不是现在的直流伺服控制(小功率的)都采用PWM控制了? 那么是不是从选能产生PWM信号的集成电路开始入手? 一般有哪些型号呢,在哪里能找到这些电路的介绍?

网友D:
原来如此,运动控制卡就是控制器啊!感谢 DragonShadow

网友E:
DragonShadow 真是一个好老师,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
现代的直流伺服控制功率放大部分大多采用PWM控制。但实际上可采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PWM指的是功率放大部分。PWM的功率器件也很多,如SCR、IGBT、GTR、MOS。小功率场合(电流<100A)MOS管用的很多。说明白一点PWM就相当继电器开关来控制主电源的通断,将直流电流变换成脉冲电源。由于开关的频率很高,有电感的负载(电机)里的电流来不及变化,电流近似与输入PWM的占空比成正比。而控制器输出的控制量DAC用来控制PWM的占空比(有的单片机已经集成到芯片内部)。

楼主:
书上说PLC是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那应该挺古老,发展的应该也挺成熟的了吧 是不是以后的发展方向是基于DSP的运动控制卡?? 虽然从上图借了几本书,但是看的依然满头雾水,书也相对老了一些。 不知道针对我的情况应该把精力集中在什么地方,是钻研PLC呢,还是去学DSP,或者其他什么 毕竟要系统的学习伺服控制,时间上不允许,今年下半年我的实验系统必须要搭出来的。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各位一般是从什么地方入手进行伺服系统设计的? 我再把我要做的东西说一下吧: 已经有一直流有刷电机 希望能在转过2/3圈以后反转,如此重复 由绝对式编码器(14位)反馈位置信号(速度信号也是通过编码器信号得到的) 要求转速 大约70r/min 非匀速运动时间短(即制动、反向加速时间短)、匀速运动过程平稳 电机功率50~60W 各位大虾支个招吧

网友F:
有机会请太平鸟试试时光科技的伺服控制器吧,只不过它的控制对象是三相异步交流电机(鼠笼电机)。通过编写简单的程序,你的工艺要求就全搞定了。其中它的加减速时的频率变化率可以在1--60000(单位是0.05Hz/s)之间任意设定。

楼主:
To chuwz:有机会我会试试的 BTW: 为什么伺服控制大多用增量式编码器而绝对式比较少,是不是因为价格的原因。 另外,很多电路给出的都是针对增量式编码器的,那么我已经采用了绝对式编码器应该采用什么方式使之也能像增量式那样使用,有没有用绝对式编码器作反馈的相关电路?

楼主:
看了些帖子,发现很多人用三菱或者松下以及其他品牌的PLC 那么是不是现在开发伺服系统只要选一个电机,然后买一个控制器连连线就OK了?是不是自己去做一个控制器没有意义了??

网友B:
控制器自己做也有必要,如果需要专门的功能,如算法不符合你的要求。 光有控制器与电机不够,还必须有功率放大模块(或者称驱动器)。 目前市场上多半是国外的控制器,如果能开发出来稳定可靠,且功能丰富的控制器,则大有前途啊。不过,提醒你,一个人的力量很单薄。

楼主:
这两天恶补电机控制的知识,不过这方面底子太薄了,仍然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比如: 网上经常看到的 直流调速器 和 伺服控制器(当然是只用于速度控制)是不是能互换?? 另外,用于电机控制的集成电路的资料到哪去找,一般用什么公司,哪一类的芯片? 我对要做的控制系统是这么构想的: 用 FPGA给出控制信号驱动 带有PWM功能的芯片--好像不少集成电路里面就包含了PWM功能,有H型驱动电路,也有保护电路等等,如A3977(我从同学那里弄来的,他做步进电机控制) 不过怎么从绝对式编码器里得到速度信号呢 我买的编码器就带有一块数据采集卡,直接采进计算机--因为我也需要位置信号 但是作为速度反馈,不想通过计算机再给出反馈信号--那样好像比较慢,而是直接把编码器的信号反馈到控制器上,由控制器处理得到速度反馈,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应该怎么把编码器信号分一路出来呢? 难道用一拖二的插头??这样对信号不好吧。 请赐教

楼主:
嗯。我也觉得一个人做实在挺难的,所以遇到问题就得请教各位前辈、高手,也请大家多多提携,呵呵。

楼主: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除了控制和驱动模块外,是不是还要再配一个直流电源? 电源的纹波系数指标怎么确定--我是指怎么从控制的角度来确定指标? 市面上有哪些牌子的电源比较好用而且价钱不贵?

网友G:
朝阳电源。

楼主:
To ccbq: 你用过 朝阳的电源还是 代理它的电源 你指的是不是 辽宁朝阳市的那家,他们主页上的介绍部详细,你那里有详细一点的资料么?

网友G:
我只是推荐。 纹波系数由驱动器决定,控制器多数时候满足电源和信号电平即可,除非你用的模拟控制参照外界电压。

网友H:
DragonShadow你好历害啊,我好喜欢你!

网友I:
DragonShadow 你这个人是中国的骄傲 I FU LE YOU

网友J:
好佩服DragonSha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