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与交流触发器的区别?

楼主(2004-06-18):
如题请教:继电器与交流触发器的区别是什么?两者搭配在一起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A:
老大,是交流接触器还是触发器?

网友B:
假设你说的是交流接触器 简单说:继电器是电路上的中继元件,起到信号转接、隔离和放大作用,它是小电流控制元件。 而交流接触器是控制鼠笼式电动机的终端设备或元件,具有大电流、高电压特点。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或者你听明白没有。

网友C(2004-07-26):
to:亚空间 是不是继电器与接触器的主要区别就是工作电流不同,弱电(小电流)时用继电器,大电流控制执行机构时用接触器?谢谢

网友D:
继电器有固态继电器,机械型的磁保持继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