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LonWorks中继问题

楼主(2004-06-18):
请教斑竹,LonWorks的中继功能是怎么样实现的? 谢谢!

楼主:
在下不知问题难易程度,如果太简单,也请给与 一个明确答案。 如果斑竹太忙,也请各位大虾帮忙回答。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常用TP/FT-10信道的中断器用两个FTT-10A收发器背靠背实现中继,可以看看FTT-10A的用户手册或者1-6层设计指南(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

楼主:
谢谢! 除了这种中继方式,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A:
基于网络层的中继,就像Echelon的LPR-10可以配置成Repeater一样

网友B:
信号转发,会有延时!!! 不能用的太多!!! only one !!!!

楼主:
xiaoli兄果然“快刀”快语。 不知xiaoli兄的信号转发指的是repeater的转发,还是 节点本身具有转发功能? only one指的是只能使用一级吗? 谢谢!

网友B:
repeater的信号转发!!!! only one:是只能用一个。 吴老师的回答: 事实上,repeater会产生延迟,所以仔细计算下来,网络上只能安装一个,

楼主:
谢谢xiaoli和吴老师。

楼主:
xiaoli你好,针对前面的问题和答复,我还有问题请教: 1、repeater的使用方法,应该是直接接到电力线上的,对吧? 2、repeater产生的延迟,应该是可以计算的,那么,多用几个, 只不过计算总的延迟时,将各级延迟累加,应该就可以了? 3、LonTalk用于自动抄表,应该采用的是主从式结构吧? 另外,请教,吴老师是那位网友? 谢谢!

网友C:
LonWorks网络通讯延时的实际测量。 对于LonWorks路由器(中继模式等)等网络通讯转发延时,可同时用一台电脑的两个USB口,连接2个LPA-USB协议分析仪,协议分析仪LonWorks接口分别连接路由器不同的信道,实际测试相应的转发延时,路由算法,转发数据包等等。

网友B:
1、repeater的使用方法,应该是直接接到电力线上的,对吧? 什么意思,是plt_21的中继器。直接用路由器 或者使用ilon (plt) 不是更好!!! 2、repeater产生的延迟,应该是可以计算的,那么,多用几个,   只不过计算总的延迟时,将各级延迟累加,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吴老师 可是他就说在echelon的讨论组里 有,我没有找到。衣卓的建议不错。 3、LonTalk用于自动抄表,应该采用的是主从式结构吧? 不一定,lonworks本身就是多主的局域网,你用主从式还不如 换成ethernet或者485更好。 另外,请教,吴老师是那位网友? 吴志扬(总舵主)

网友D:
在LonWorks World网站中有详细解答: http://www.sipai.com/lonworks/bbs/bbsview.asp?id=33

楼主:
多谢总舵主!

网友B:
ftt-10的中继器和路由器的中继工作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路由器的中继模式也有数目限制???

网友E:
使用physical repeater会增加channel上延时,不宜使用太多。LonMark要求每个channel最多使用一个repeater. ftt-10路由器应该没有数量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