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欧姆龙,三菱PLC对于一个工程,哪一个性价比更好?

楼主(2004-06-18):
求助:西门子,欧姆龙,三菱PLC对于一个工程,哪一个性价比更好?

网友A:
看你具体要做什么方面的控制,不是一下子就说的清楚的

网友B:
如你自己做工程买个二手PLC性价比更高。需要联系我,保证质量。 E-MAIL:eaglechina@citiz.net

网友C(2004-09-08):
感觉还是欧姆龙的性价比稍微好一点

网友D:
尽量购买正品,品质和售后服务有保证。个人认为西门子贵

网友E:
siemens性价比最好,而且产品齐全,功能强大

网友F:
小工程还是西门子200好, 大工程还是欧姆龙性价比高!

网友G:
便宜的话,还是要OMRON,综合性价比,还是要三菱 要说可靠性的话,那就算是simens了

网友H:
小型的话,30,OMRON的都行

网友I:
小型同意 飞歌 其余西门子

网友J:
具体做什么才能看它的性价比的。

网友K:
我认为还是西门子的要好一点。因为不管是可靠性还是功能西门子都要略胜一筹,西门子的PLC在硬件和软件提供上都有明显的优势,唯一的弱势就是价格要高出同类产品。如果是要追求廉价的话OMRON,质量和可靠就是西门子。三菱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垃圾!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供参考《谢谢支持!!!

网友L:
omron除了CS,CJ等比较价格贵的型号,其他型号功能都太弱(特别网络方面、很多型号连浮点数指令都没有),和西门子根本无法比。

网友M(2010-03-25):
sinens 功能强大

网友N:
粥 面 饭

哪个可以吃得更饱。

网友O:
个人认为,OMRON的价格的性价比比较好,其实用下来(数量不少于百台),不管是哪种PLC由于硬件出故障的概率都很小,主要还是程序。OMRON的编程软件是用过的其他软件最方便的,特别是调试程序,在线监控和在线修改的方面做的要比三菱和西门子的好。

网友P:
感觉还是欧姆龙性价比稍好一点

网友Q(2011-12-13):
想买一款小型的plc,主要用于与计算机通信方面,购买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啊?非常感谢哈!

网友R:
用西门子的多。

网友S(2019-11-21):
学习一下,谢谢楼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