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all valve和globe valve区别

楼主(2004-06-18):
在进口调节阀样本中有两种阀门,分别叫做ball valve和globe valve,请问这两种阀门是根据什么分类的,有何区别?是否应该都翻译为球阀?

楼主:
还有这两种阀门在适用场合上有何不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那就请周公回答一下吧!

网友A:
我去翻本本。。。。。。。

网友B:
那我先等一等。

网友C:
按照我们做阀门的理解ball valve的翻译应该的球芯阀,是指阀芯的形状为球型而globe valve则是球型阀,是指阀座外型为球型 至于用途你可要好好看样本了。或者来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