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2MBI100PC140能与2MBI100NC120代换??

楼主(2004-06-18):
2MBI100PC140能与2MBI100NC120代换吗? 还有100A的与150A的混用应该没事吧!?

网友A:
2MBI100PC140能与2MBI100NC120代换!100A的与150A的混用严格来讲不太好,因为触发电阻不一样,但用起来也不会很快烧坏!

楼主:
我用三块NC的代换三块PC的,其中有一个是150A的 现在运行时发热历害(未接电机) 这样子会是模块问题吗?

楼主:
不知PC与NC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
如果我用CM100DY-24H代换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最好是三个模块是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