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露点仪

楼主(2004-06-18):
DMP246高温露点变送器 新型DRYCAP®传感器 测量温度高达3500C中的水分 卓越的长期稳定性 用途广泛、使用方便 用户可自行修改程序 可溯源 NIST和NPL, 每一个变送器均附有一个证书 双模拟通道输出,及串口输出 可附带选择两个报警设置和表壳显示 工业流程中需要各种准确、稳定而可靠的精密仪器以进行严格的工业控制,这些仪器必须易于安装、操作和维护。Vaisala的DMP246变送器则是用户最佳的选择,它适合在各种高温环境中进行湿度测量。 DMP246变送器使用DRYCAP®传感器技术,利用薄膜吸收水分子改变电容的原理来设计,同时用一个P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来测量温度。薄膜对水分子的吸收率与水汽分压力成正比,由于结合了温度测量,使得DMP246变送器可输出露点温度和混合率。 尽管薄膜要求的温度极限是2000C以下,但新设计的探头由于使用了被动冷却装置,不用复杂的取样系统,却可使传感器在3500C的高温环境中进行精确而稳定地湿度、露点测量。由于不需要拆移部件,也不需要附加电源和冷却装置,所以降低了由冷却失败而损坏变送器的风险。 DRYCAP®的使用 DMP246变送器结合DRYCAP?薄膜传感器,适于在高温条件下的工业环境中使用,不仅具有精确、可靠和卓越的长期稳定性,还不受灰尘粒子和大部分化学物质影响,并且具有抗凝结特征。 坚固且适用范围广的硬件设施 探头和冷却装置为不锈钢材料,适合许多卫生环境要求。电子元件被置于铝合金外壳,该外壳为防尘、防水的IP65级保护,并且抗电磁干扰,电缆的抗电磁干扰为10V/m。订货时电缆可有2m, 5m,10m三种不同长度。变送器带有或无显示/按键。显示屏显示出测量读数并可作为用户使用界面。显示/按键功能使用方便,并配有易于使用的菜单式指令。无显示屏的基本型变送器使用内设于仪表盖内的三个转动旋钮进行设置。这两种变送器通过标准RS232C串口、选择RS485/RS422串口或数字电流环模块来连接一个PC机或是终端。 易于设置与调整 DMP246变送器的输出与其它装置一样容易改变。选择参数、修改量程和校正两个模拟输出信号和参数只用一个简单的软件命令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这些命令由表体显示中的菜单发出或是通过一个与变送器串口连接的PC机或终端发出。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变送器测量水蒸气压力来输出露点和混合率。只有在校正和检查冷却效果时才测量相对湿度或温度。 测量范围和输出信号在全量程测量范围内可以选择和改变。用户用软件通过相对湿度发生器(如盐溶液),进行指定温度范围内的,精度为±20C的两点校正,用户也可将仪表送到维萨拉公司或其指定代表处进行国际标准校正,校正间隔视不同的用途而定,一般建议一年一次。冷却装置 DMP246的特点是配备一套冷却装置,它可随插入或取出冷却面积来调整冷却效果以消除冷凝的可能性。即使出现冷凝,它也只改变湿度读数直到水蒸发,DRYCAP?传感器可以从结露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 气体流速以及待测气体温度和周围环境温度之间的温度差影响冷却率。如果变送器置于接近冷凝点处工作并且操作员不能确定工作条件的话,变送器有一个简单的查验方法来确定是否要插入或拆除冷却面积。 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型配置 DMP246变送器具有极大的选型灵活性--无论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变送器根据用户不同的选型规格来生产、发运和安装。如果用途有变化,变送器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调整,甚至用户都可在现场自行完成。 选件 显示/按键面板 显示/按键面板安装时显示数据,使用十分简单方便,用户可通过菜单配置和操作变送器。 报警输出 变送器具备可调整的开/关控制报警输出,包括两个SPCO型报警继电器,8A/230VAC触点。 电缆 DMP246的电缆线长度可分别为2,5或10米。 电源 除了标准24VAC/VDC电源外,还有115VAC或230VAC。

网友A:
维萨拉公司还有一款低温露点仪DMP246,改天给大家介绍!

网友B(2011-08-08):
您好!

我是山东雅美特建陶有限公司,迟卫东,

采购在线式露点仪,由于监测烟囱内是否达到结露条件。

1. 4-20mA信号输出

2. 监测环境温度60摄氏度

在线式温湿度检测仪

1. 4-20mA信号输出

2. 监测环境温度130摄氏度

烦请报价并提供相关技术参数

致谢

迟卫东

传真:0633 553 2699
电话:188 6332 0920
手机:186 5356 8732
邮箱:shdym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