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润滑油中微水含量!

楼主(2004-06-18):
芬兰维萨拉公司在线油中水份变送器 油中含水测量可以降低成本 油中含水对油体应用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润滑油系统中,水份是最大的污染物,它可引起腐蚀生锈,特别是停机期间。所以在润滑油系统中要使水含量尽可能地低。 因此确定油中水份是日常维护工作的重要一环,准确地测量水分可以防止设备腐蚀,降低大型润滑油循环系统的维修费用,如造纸机上的润滑系统。 水分测量在变压器日常维护中也很重要,油中含有过量的水分会加速变压器的老化,增大设备失效的可能性。准确测量油中水份还可预报变压器泄漏情况,因为变压器油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 维萨拉公司生产的HMP228湿度变送器可以快速、可靠地在线测量各种场合的油中水份,其中包括润滑系统和变压器。它还可监测分离机或净化器的工作状态。 HMP228变送器采用了维萨拉公司最新改进的聚酯薄膜电容传感器。高性能的聚酯薄膜传感器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工业环境中应用,从干燥场合到极潮湿的地方。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聚酯薄膜吸收了油中的水分子,从而改变了电容量。电容量的变化就反映了油中水的变化。 灵活组态,满足您的需要品 HMP228湿度变送器是一个软件、硬件都可以组态、非常灵活的产品,维萨拉公司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进行生产,用户在安装时不需要改变仪表的任何设置,除非现场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即使如此,现场改动设置也是非常方便的。 参数设置、调整简单容易 调整HMP228变送器的设置参数非常容易,用户利用简单的软件命令,几分钟内对模拟输出信号和参数进行设置、改变和标定。这项工作即可在本地表盘上显示的菜单上,也可通过变送器中的串行口输出到PC机或显示终端上进行。 HMP228温湿度变送器内嵌有微处理器,同时测量水活性(Aw)和温度(T)。模拟输出通道有两个,任何测量参数和计算参数都可以通过这两个通道输出出去。在测量范围内,输出量程可以任意改变。例如, HMP228标准温度测量范围是-40⋯+180℃,用户自己可以调整为0⋯+60℃对应0⋯ 20mA输出,或其它输出信号。 通过饱和盐溶液,可以很方便地对HMP228进行相对湿度(RH)的标定。 测量水的活性 传统的ppm输出信号只反映了油中水的平均含量。 HMP228温湿度变送器测量的首要参数是水活性(Aw),因为水活性比传统的ppm参数有几个方面的优点。最主要的优势是水活性能直接反映油质潮湿的程度,而不必考虑油的种类、油的温度、使用的年限和条件。 例如用Aw值测量造纸机的润滑油中的含水量: 润滑油温度: 回路中: 50---60°C 正常工作状态 ≥40°C 润滑状态 ≤90°C 停止状态 20°C 传统中测量润滑油中含水量推荐值为小于200ppm, 最大不能超过500ppm. 油中含水量过高会造成轴承的腐蚀,特别在停机状态.因此,在停机之前设法降低油中的含水量机为重要. 先进的测量方法是测量水的活性(Water Activity,. Aw), 与实验室滴定法测量ppm相比, 在线的实时的测量Aw值的方法更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油中的真实湿度,与油的种类,温度和使用年限无关. Aw值过高则表明系统中所含自由水过多,通常Aw值不应超过0.9. 牢固可靠且多种选择的硬件 HMP228变送器的壳体可带本地显示屏和按键,这种本地人机界面显示了仪表的在线测量值和功能,同时通过仪表固化的内部软件和组态菜单,很方便地进行现场组态和操作。仪表的基本型不带显示,但可通过内部的三个开关进行操作。无论带显示或不带显示,HMP228可通过RS232C、或者RS485/RS422以及数字电流环,在PC机或终端上进行组态和操作。 电磁防护等级 HMP228满足重工业环境的EMC要求。 供电模块 HMP228的供电标准是24VDC或AC,也可选择115VAC或230VAC供电模件。 安装选择 在购买HMP228时,可定购一个维萨拉公司生产的球阀装置。这样就可以在校准标定时,很方便地安装、拆卸探头,而不需要排空油液系统。 电缆 探头和仪表本体之间的电缆标准长度是2米,也可选择5米或10米。 报警及控制继电器 报警继电器可用于开/关控制中。通过显示和按键或RS232串行口,调整继电器触点范围。报警继电器是8A/230V的两个SPCO(单极转换)。 连接 有不同形式的连接方式:模拟输出信号、24VAC/VDC供电、RS232C/RS422/485通讯。接点均符合EMC和IP65防护要求,螺丝接口。

网友A:
这款产品现在大量应用在电力行业,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epoch-tec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