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1

楼主(2004-06-18):
各位老大: 变频器能在低温零下40度启动工作吗?特别是控制部分!!是选用宽温度范围器件还是加热?

网友A:
说明书应该有讲。

网友B:
你的问题和我遇到的问题相反,我是55度以上能工作吗? 不过我认为,低温零下40度最怕的元件有两个。 1,液晶。 2,电容。 所以只要不用液晶面板,防护做好,起动时短时电阻丝预热,运行后预热停止,只要设备运行,就绝对在 变频器的工作犯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