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台的几种组网方式

楼主(2004-06-18):
在每一个测控点无线电台与上位机或PLC/RTU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无线电台与上位机或PLC/RTU连接图   1、点对点   这是最基本的通讯方式,如下图所示,相当于将一条上位机与终端之间的连接线用两台无线电台替代。
  2、点对多点    这是最常用的组网方式,如下图所示,若是数据采集系统多采用轮循(Polling)方式。若是报警系统多采用主动上报(Report)方式,亦可以采用轮循和主动上报相结合的方式。
  使用轮循方式时,轮循周期T(秒)或系统容量N(个)取决于单点的数据量D(bit)、电台传输速率S(b/s)和电台收发转换时间t(秒),它们之间有如下关系:   T≈N*(D/S+t)   使用主动上报方式时,可能会遇到两个报警同时上报发生发射冲突的情况。避免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载波侦听DCD(发以前查看信道占用情况)再配高速数字电台(即快速传输)。   3、有中转(一级或多级)   当地形环境较差或通讯距离要求较远时,选用中转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4、多基站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中,城市面积大、建筑多,靠一个主站组成的点对多点网络往往不能有效的覆盖整个服务区域。这时应将整个服务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小型区域,在小区内由电台组成点多点的网络,小区与小区间再通过无线链路进行连接。如下图所示。
  5、线条形    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多的通信地域非常狭长而中心控制室又在狭长地形的端点,如河流水文情况的检测、铁路沿线信号的采集、电力输送线路的报警、石油管线流量的控制等等。这种应用必须用线条形的组网形式,如下图所示:
  在线形的网络中每一个分站的数据均需要上一级分站进行差转。如分站D的数据要到达总站A需要经过D发送至C、C发送至B、B发送至总站A。这种方式的要点是电台或电台所接的RTU需要有存贮转发的功能。 深圳市华夏盛电子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苍松大厦南座3A12 518040 电 话:0755-8384 9417 传 真:0755-8384 9434 联系人:刘继兵(13823678436) 邮 件:liugb@963.net 网 址:www.sinosun-sz.com

网友A:
请发送资料给我,APU@GPTHINK.COM谢谢

网友B(2004-07-23):
刘兄: 你好! 希望能有机会与你探讨无线数传电台的相关技术及应用方案. 支持你的论坛.

网友C(2007-08-20):
请教刘工四下个问题:
1.点对多点下,如何实现轮循与主动上报相结合啊?
1.中转方式下,中继站需要几台设备,是两台背对背吗?
2.多基站方式,基站是贵公司电台还是别的厂家做的专门基站?
3.在线条形方式下,贵公司电台有存贮转发功能吗?我们要是用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网友C:
请教刘工四下个问题:
1.点对多点下,如何实现轮循与主动上报相结合啊?
1.中转方式下,中继站需要几台设备,是两台背对背吗?
2.多基站方式,基站是贵公司电台还是别的厂家做的专门基站?
3.在线条形方式下,贵公司电台有存贮转发功能吗?我们要是用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我的邮件:zhangyou99@126.com

网友D(2007-11-19):
请发详细资料,现在正考虑一个PLC跟上位机(工控机)通过电台通讯的点对点项目。十二分感谢
245961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