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直流母线的弱问题

楼主(2004-06-18):
大家好,我的交直交主电路容量是可以驱动2。2KW的异步电动机的,现在我用它驱动1。1KW,380V,Y型连接、额定电流为2.7A的异步电动机,请问交直交主电路直流母线电流是多少?怎么估算?十分感谢!

网友A:
大约是1100/530(A)。

网友B:
我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但答案应该比2.7A略大, 至少应和2.7A是一个数量级,这从能量守恒定律不难看出。楼上的回答显然是不着边际的,好像缺乏电路基本知识。你不懂没人怪你,但胡乱回答别人的问题,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C:
看看三相全波整流的换算公式。

网友A:
上面的计算就是依“能量守恒”。

楼主:
李春发: 李老师说的应该是电机额定工作时的直流母线电流,就是用电机的功率/(直流母线电压)。在电机启动或1.5~2倍额定负载工作时电流会增大,这时的电流范围应该是多少呢?我们想找到最大电流可以达到多少?谢谢! 罗伯特: 谢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是软启动!启动时电流大不了多少。

网友D:
找个钳表一测, 哈哈 你既然要1.5~2倍过流就按额定电流乘啦 实际应用中1.5倍最多只有几分钟, 2倍只有1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