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日立J100故障

楼主(2004-06-18):
我有一台日立J100 004SFE3变频器上电后显示———,按任何键无显示,请高手指教

网友A:
2个问题,一是开关电源有点小问题,二是EEPROM故障,第二种可能性大点,换掉它

网友B:
kool您好:请问三道横杠在什么位置: 1、如果在上边是“1、复位信号被保持可以按下(1键或2键)键即能恢复;2、面板和变频器之间出现错误,可以再一次接通电源试试3、面板与控制板之间的连接可能松了或者有损坏的地方” 2、如果在中间三横杠是“关断电源时显示” 3、如果显示“_ _ U”是输入电压不足时 4、如果下面四横杠是“无任何跳闸历史时显示” 5、如果“— —闪烁”可能是“1、逻辑控制板损坏;2、开关电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