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马达抖动处理

楼主(2004-06-18):
请教各位: 我在做一个项目,其中用到松下伺服马达驱动器。型号是MUDS系列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马达速度快时有抖动。驱动器里有很多项参数。请问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2004-10-09):
减小增益值!

网友B:
增大转矩滤波器时间常数

网友C:
还能详细点说明你的负载、传动等情况嘛,最好附上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等参数信息噢

网友B:
为什么不问他位置环增益,MUDS只能位置控制,速度也只有内部速度,不能输入外部速度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