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变送器和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4-06-18):
本公司现在在开发电动浮筒液位变送器的过程中发生了问题,由于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传感器,导致安装后零点漂移现象严重。现在进口的液为变送器价格偏高,如美国费希尔变送器要1万4左右。 请高人指教如果改进或提供良好的传感器和变送器货源

网友A:
试试我们公司的磁致伸缩线性液位传感器.它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稳定可靠\非接触式测量\寿命长\安装方便\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它的输出信号是一个真正的绝对位置输出,而不是比例的或需要再放大处理的信号,所以不存在信号漂移或变值的情况,因此不需象其他液位传感器一样需要定期重标和维护;正是因为它的输出信号为绝对值,所以即使电源中断重新接通也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更无须重新归回零位。与其它液位变送器或液位计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它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对各种液罐的液位进行计量和控制.电话:023-67909267;13638344073,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