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西门子331-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两线制电流输入信号,必须向外界传感器提供24伏,可电压总为22.3 电压不够,如何解决的,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4-06-18):
我用的是西门子331-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两线制电流输入信号,必须向外界传感器提供24伏,可电压总为22.3 电压不够,如何解决的,请高手支招.

网友A:
不是电压不够,可能是你的负载太重,外接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22.3 电压应该是在正常范围。

楼主:
我问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们说此电压应也为24伏,我选用的电源为5安培,模块也不多,应该没问题,我也尝试过单独供电,电压值没有变化

网友B:
看传感器电源电压的要求。例如接近开关的电源电压DC:10V-30V 都是可以的。

网友C:
电压合要求,可以用。

网友D:
我比较赞同“芯源电子”的看法,如果模块没有质量问题,我也认为输入负载过大。

网友E:
可能是电线太长的缘故,导致电压下降。电压要是不稳定的话,是你的电线互串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测的电压是没有接传感器的空载电压值,与负载没有关系的,现场的传感器要求比较高,必须是24伏供电,否则信号可能受影响的

网友F:
如果现场的传感器必须是24伏供电,而现在电压总为22.3v,我想主要原因1:电源选用的电缆截面积是否过细,应为1.0mm2以上线径。2:传感器是否与电源系统距离过远,一般要求电源至传感器电压降大概应为0.3V左右。

网友G:
加个电源开关就解决了,我见意加个明纬电源开关S-50-24有,

楼主:
朋友,我刚才说了,是在模块上测量的初始电压电压,还没接传感器了

楼主:
谢谢了,我串一个电源,没有效果。我也并过一个电源,模块马上就冒烟了,但后来也可以用

网友G:
加个电源开关就解决了,我见意加个明纬电源开关S-50-24有,因为明纬的牌子我用了有8年了,质量你放心,

楼主:
请问前辈说的是用您说的电源给模块单独供电吗。我原来用的是西门子的原装电源,此电压稳定为24伏,模块上的供电电压也为24伏,只是模块作为两线制电流输入时,电压不足。

网友A:
你是问题很迷糊,如果不接任何负载不是24伏,那不很明显吗,模块有问题;如果接了负载就低于24伏,那肯定 1.负载有问题 2.模块有问题 3.线路有问题 可以逐个用替换发排除。

网友G:
一般来说plc提供的直流电源是不够我们用的,只有自己外加个电源开关,这样对PLC也有一定的好处的

网友H:
那是因为你现场的电源经过PLC后有0.7伏左右的电压降,加上线路的线损电压降,所以现场的电压不会是24伏

网友I:
都没问题模块测点两端因内部电路消耗只有22V多了,换个传感器啊,哪里对电压要求那么高一般15V就能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把我们公司的所有相同模块都测试过了,结果都一样。和西门子技术支持所说的24伏都不符,有两种原因。1:他们的技术支持说错了 2:我们公司进的这批货都有质量问题

楼主:
李霜你好: 你说的我认真考虑过了,我现在测量的是模块输入口的电压,还并没有接传感器了,你说电源经PLC后会有0.7伏的电压降,可如果是数字量输出模块,如果让其每个口都有输出,他们都是24伏的.并没有电压降啊.

网友J:
模块跳线选4线制,通过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D:
我是不赞成西门子这样的配电形式,虽然它能节省了直流电源,但这种接法,将外部配电与内部底板配电纠合在了一起,这样出现故障后很难排除。我赞成microtomato的外部供电方法,这样我觉得较好。

网友K:
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L:
加一个配电器

网友M:
24V肯定有压降,提高电源电压试试

网友N(2007-08-16):
改四线制,外加24V电源不就解决了

网友O(2011-11-09):
各位前辈,新手求解,两线制与四线制电流输入如何应用?

网友P:
22.3V电压在合理范围之内,当然电压高一些还是比较好,这个电压的大小主要看给模块提供电压的电源,提供电压的电源的输出电压要求达到24V,在合理范围之内尽量高一些为好,因为负载增加后会使电压有所下降,电压低查一查电源吧!

网友Q:
可以把系统连接起来,加电实际测量,看看电压到底降在那部分,是电源还是负载应该能看得出来。

网友R(2012-11-13):
我用的是331-7kf02-0ab0 模块,我把二限制压力传感器接进模块的2,3点,但是2,3点之间没电压,对地都有-21V的电压,其他通道也是这样,因此我怀疑模块坏了,请高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