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干扰问题

楼主(2004-06-18):
我单位有一个控制柜内装有M430的西门子的变频器,配的频率表信号是0-10v的,不知道为什么,频率表显示总是不稳定,(信号线都是屏蔽线),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很多机都这样,不会影响运行吧!

网友B:
你应该把屏蔽线的金属网接地.假如你的频率表是数码管的你可以在表上并上一个RC电路.

网友C:
加装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