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定律

楼主(2004-06-19):
爱情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 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会保持原有的状态 (当你未有喜欢中意的人时 当你被人强烈追求时请保持静止状态 因为那个人就 站在你的不远处) 第二定律(F=ma) 物体的加速度与施加在该物体上的外力成正比 (不要在意你想追求的那个人 因为在你有所知觉或追求的同时 他也会有相应强烈的 反应在另一端 ) 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当那个人欲擒故纵的时候 给予相应的回击作用) 女孩子 第一定律 一定要学会冷静 女孩子 第二定律 一定要学会心静 女孩子 第三定律 一定要学会回敬

网友A:
第一比较容易,第二点嘛,心静?爱上一个人心还能静得下来?佩服佩服。

网友B:
爱情哪有什么定律 只有无理

网友C:
根据普边的对称不守恒和对称破缺定律,爱情在男人和女人身上是起一样的作用,只是表现上的不同罢了!两个人的信息和情感能加上两人系统之外的系统能之和是一个定值,在交往的过程中相互作用和转化并与外系统发生能和信息交换。-------本人考心理和社会问题的发现,独家专利。哈哈!-----哈哈!

网友C:
以上有误:普边应为普适,情感能应为情感信息,“。。。。。。与外系统发生能和信息交换 ”应为发生信息交换。哈哈,科学嘛,严谨点儿!

网友D:
hehe 我看,物理学的不好的人是很难弄明白这么深奥的道理的。 呵呵,sands 兄,不要先得意,我有个小小的疑问,系统之外的系统能是什么啊?能否给与解答?:)

网友C:
就象当今世界那些一流的大师一样,虽然我谈爱情是不入流的人,但我只能告诉你两个字:泛系。

网友D:
sands:(挠挠头皮,眨巴着眼睛),深奥耶,不懂, 那你谈爱情为什么是不入流的人?

网友E:
归纳如下 1:输入<输出 2:输入=输出 3:输入>输出

网友F:
呵呵,还是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吧或者用薛订鄂的波动方程。 爱情是那么难以琢磨,怎么能用如此常用的定律呢?

网友C:
繁星漫天:看到了吧?昨弟说的不错! 结果就是很多可以逻辑地有答案,另外就是永远不可能找到答案。

网友G:
爱情是一个过程,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样本空间,以及最优的搜索算法,那么成功的概率很大。总而言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管多滴点药水,擦亮眼睛。

楼主:
用工控上面的词汇对应爱情上面的词汇还真的是经典!佩服!

网友H:
有点意思!

楼主:
就物理角度而言是有道理的。 化学因素呢?化学家还没发言哩。 不过这样一来,物理学家跟化学家一定会打起架来,到时,世界将大乱。 爱情,有什么理吗? *********************************************************** 其实本人相信,未来某一天,人类会用函数将爱情描述出来。不过,很可怕,那时候,地球已经将近死寂,人类早已习惯着太空衣并作好放弃地球的准备,人类最后一对痴情男女被可怜地冻在实验室里...... ***********************************************************

网友C:
人类最后一对痴情男女会被黑洞吞噬掉。又假如他们能够做超光速飞行器旅行的话,在黑洞附近或是宇宙奇点处被瞬间撕裂成为宇宙射线的一部分。

网友G:
如果他们运气够好,碰上个虫洞,那他们可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啊,我发现了,原来亚当、夏娃是这样来的!如果有命捡到点$nG的话,一定要去尝试一把。

网友C:
碰上个虫洞的概率又有多少呢?根据霍金--彭罗斯宇宙熵定律,大概是十的多少次方分之一呢?十的---把现有的整个可测有界无限的动态宇宙能写0的地方写满也写不完的次方,约等于无穷大个,所以最后是亚当、夏娃也找不着北了,是你还是我,我,你,是什么?白痴!根本就不知何谓情了。

网友G:
大哥 目前宇宙论好象还是众说纷纭的 没什么肯定的结论的吧 像你这样的论调 我不知道是该怎么说 我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还没定下来 最好还是保留点看法 当然从绝对意义上说 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 总要尘归尘 土归土的

网友C:
尘归尘 土归土!的确!我本人似乎是一个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莱布尼兹的信徒!

网友D:
呵呵,这个帖子成了哲学论战场所了。

网友G:
不是论战吧 讨论 交流而已 呵呵